如何测量斐讯k2功放是否坏了!

楼主(2022-09-11):
如何测量斐讯k2的功放是否坏了!红包伺候!50元起步!账号名字可以找我

网友A:
哦,,,,,k2可以刷哪些固件最稳定

网友:
k2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发射功率小了,就应该检查功放电路啦!

网友:
楼主、我40元包邮寄给你一个好的,

网友:
无线信号强度变弱了就可能是功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k2可以刷哪些固件最稳定

老毛子64m内存版

网友:
50再加10块    可以买两台K2了·   要刷什么固件都可以

网友:
无线射频功放上面出现坑洞,或者是白点,基本上都是烧坏了,其次,可以通过万能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功放的电源端,正常功放的阻值是300到500左右,低于这个值,很大概率内部已经损坏了,彻底为零就是短路,直接报废,更专业一点的可以上频谱分析仪,直接检测输出的功率是否达标,频偏的误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下载个手机测信号强度的app啊,一般离k2一米远信号有-30dbm

网友:
功放如果坏了话,信号会明显变弱的。距离变得很近!

网友B:
功放坏了,信号强度明显变弱。
恩山可能是你在问,拆掉功放芯片,短接天线,是否可行,我回复说亲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坏了,信号强度明显变弱。
恩山可能是你在问,拆掉功放芯片,短接天线,是否可行,我回复说亲测不行。 ...

不行 而且我软件也改了没有pa的试过

网友:
其实简单:在路由器一米内或者几十厘米内信号好,一米或几米就弱信号或者没信号,90%烧功放或者主芯片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而且我软件也改了没有pa的试过

改天线开关就不存在不行的!!

当然不如换一个功放,逃跑网上就能买到,不贵.

至于怎么测,就拿手机测,有无功放非常明显的~ 功放要是坏,信号弱得可怜.
也可以进 openwrt 测.

网友:
有人拿去做无线桥接就很容易坏,有两个坏5G信号的,连不上或者距离一米连接只有一格!
最好用的固件是精简的老毛系统,3M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