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坏功放的斐讯k2如何不用功放飞线工作 并且rx tx都正常

楼主(2022-09-11):
坏功放的斐讯k2如何不用功放飞线工作 并且rx tx都正常

网友A:
你拿烟距离就非常近了,没有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
路由器放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烟距离就非常近了,没有实际使用意义

我做网桥用的 好多坏功放的 没功放两公里定向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不带天线开关的功放,可以短接.
否则只能换回元件,或用两根天线试试.

网友B:
功放芯片能更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芯片能更换吗?

切断不要了

网友:
我有两个K2都是烧了5G功放,拆掉功放,短接天线,没有效果。估计是固件EEPROM默认开启外置功放而关闭了内置功放。

网友C:
可以换功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功放块

两个不知道坏了哪个 换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不知道坏了哪个 换太麻烦

那个热就是那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热就是那个坏了

有的坏了也不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坏了也不热

都给换了就是

网友:
没功放还做网桥 ,不可能的,就高频合成那点功率,几米都不错,买个外接功放试试了

网友:
30包邮再换个K2玩

网友:
没有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
拆掉功放,短接天线

网友:
k2 功放芯片都有datasheet 找到点位 短接就可以

网友:
当有线路由吧

网友(2022-12-05):
这价格没必要折腾了,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