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排里面很奇怪?

楼主(2022-09-11):
看图说话~~~~

网友:
明显是后改的线吧

网友:
这开关限制了铜排的承受能力,不用还好。

网友:
确定不是后来改的线,那就是高级的装饰版了

网友:
工人偷懒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奇怪啊。

网友:
这应该是有人改动过的

网友:
邮过来我给你接上

网友:
应该是有人改动过的

网友:
这是简配版,在开关的对面还有一个自恢复保险都没安装。

网友:
大概是装饰盖没货了, 用开关填充了

网友:
开关焊脚看着貌似有焊锡的痕迹,应该是自己改过

网友:
看开关接线柱没焊接过,是工人偷懒了,自己接上插充电器等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开关就是一个摆设,里面的结构估计改过了。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

网友:
应该说被人改过的插排

网友A:
做工和用料挺不错的。

网友:
一体铜排啊,看着很厚实,应该能过大电流

网友:
后改的线或者是简配充当挡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和用料挺不错的。

这是比较昂贵的插排了,1.0的电源线/塑料和插片也都棒实,就是螺丝钉链接不被看好,但是也没松动,看来材质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