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台显示为c34h89x的显示器,硬分屏,但是其中一台只能1024X768为什么?

楼主(2022-09-11):
老婆单位的电脑,说字体模糊分辨率不对,发过截图来看了下,显示器能识别到,显示的是c34h89x,应该是个34寸的屏,貌似带硬分屏功能,连了两台电脑,一台分辨率能到推荐的1720X1440,一台的分辨率只能到1024X768,我怀疑要么是低的那台驱动没装好(但是能识别显示屏好像又不对),要么是接线接了VGA?问题是34寸的屏貌似都用HDMI和DP了吧?因为是单位电脑不能随便拍照我也不能详细问。各位看看还有其他啥可能性不?

楼主:
说是前几天还正常的,今天不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是显示线松了?

网友A:
都用不着猜了,c34h89x型号接口都能查了,再就是有vga也不关事

重新插下线,数字接口最好重启下,不行CRU软件新建一个分辨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不着猜了,c34h89x型号接口都能查了,再就是有vga也不关事

重新插下线,数字接口最好重启下,不行CRU ...

没用过那么高级的显示器,现在显示器数字接口都能重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那么高级的显示器,现在显示器数字接口都能重启了?

我是说,DP、HDMI数字接口要插拔来解决问题,电脑最好重启下,热插拔未必生效,因为开机时没插/插不紧让显卡获取到的既定错误信息,都可能导致这种结果,需要重启刷新下

网友:
她们单位没有挨踢的?

网友:
重新插下线,数字接口最好重启下

网友:
应该是HDMI线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