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一只得胜PCM-5550心形指向电容麦克风

楼主(2022-09-11):
去年改造的,内部照片没拍。网上找了一张线路板图在楼下。
得胜好多年前的产品,已经停产了,楼主是2017年买的,用来K歌,声音尚可,手感皮实,1.5v5号电池供电。

改造前:
1.电池很不抗用,充满电的镍氢电池在关掉开关的前提下,半个月就完全没电了,取出电池测量电压0v。
2.声音小,板载集成声卡的音量和加强音量都拉到头还是有些小。

改造后:
1.存放时间完全取决于电池自身的放电情况,只要关了开关存放,随时都可以拿出来k歌不用担心电池没电。
2.将之前使用的1.2v镍氢电池更换为3.7v锂电池,音量比之前大了大概5-6个dB。

拆开话筒观察,原来,磁簧开关不是和电池串联,而是并联在电路板上的一个小变压器上,不管是开还是关,电池一直在耗着电,怪不得电池不耐用。改起来也简单,把开关串接到电池,关闭开关,彻底关断电池,至于那个小变压器,拆掉开关丝毫不影响性能和使用。

本来打算拍点内部照片,里面的线又细又硬,反转两次就从焊点处折断了。做工尚可,装配工艺不先进,电路设计有缺陷。
电池就在金黄色咪头组件下面,拧开咪头组件就可以更换电池了。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这样电池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池可用很长时间!

嗯,电池用了快半年了,唱了好多首歌了,电池电压还在3.7几伏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行

网友C:
没看到内脏,拆解不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内脏,拆解不彻底

主要是忘记拍了,去年改的,记得小板子上没几个元件

网友:
没看到内脏,

网友D:
麦克外观简洁,咪头金灿灿的晃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克外观简洁,咪头金灿灿的晃眼

声音有点闷 灵敏度有点低,属于淘汰产品了

网友E:
图二的大圆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图二的大圆盘是什么?

是防喷罩,阻挡气流喷麦消除噪音

网友:
麦克风还有这么多种!

网友F:
电压高了,不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高了,不影响吗

不影响,里面的贴片电容耐压应该是16v的,我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就是这个样子的

阻抗转换。没有信号放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阻抗转换。没有信号放大功能。。。

嗯,放大部分在咪头组件里,也是没几个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防喷罩,阻挡气流喷麦消除噪音

就一层海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一层海绵吧

不是,是两层厚点的丝袜,哈哈,类似丝袜材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两层厚点的丝袜,哈哈,类似丝袜材质的

成品贵吗,可以自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