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烟道式热水器打不着火了,燃气电磁阀很容易坏吗?

楼主(2022-09-11):
疫情困在家里,这些玩意儿也没让我闲着,ups坏了,古董电脑也坏了,功率测试插座也坏了,这些我都忍了,现在热水器也坏了,这个就没法等了,必须尽快修好。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出现了个预兆,热水器只能正常点火一次,要是关了花洒再开,就不来热水了,要反复开关好几次才能再来热水,前天天更严重了,洗完头再也打不着热水器了,试了很多次只好放弃,洗了个冷水澡。也就是说打着一次火,要等很久才能再次打着火。到了今天干脆怎么也打不着了。上网研究了很久,对照着检查,水控微动开关是好的,电火花是正常的,点不着火,偶尔有燃气味,看气表读数,发现气表几乎不走,那就是燃气管路有问题了,气管被堵可能性应该很小,毕竟能打着火的时候火焰还是正常的,要堵也是长年累月慢慢的堵,不可能一下被堵那么死。那可能就是燃气电磁阀或者电磁阀的相关电路有问题。电磁阀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电磁铁,电压也就3V,按理说不容易坏吧。安装的角度很刁钻,不过还是无奈的把它拆下来了,用万用表测红黄线对黑线的电阻,阻值不同,黄黑线阻值大约600欧。红黑线阻值很小,万用表的电池不行了,R1档没法归零,懒得换电池,只好用R10档将就测,大约是80欧左右。由此可见红线是启动线,负责启动电磁阀,黄线是维持线,负责点燃火以后保持电磁阀的开启状态。接下来就是用3V干电池组直接测试电磁阀,红黑通电,电磁阀不吸,用手按一下才吸得住,断电以后电磁阀也松开。换成黄黑通电,怎么都没有吸合的动作,用手按下去也吸不住,松手电磁阀也松开,完全不起作用。这东西就是个低压线圈,怎么会坏呢?再测点火器给电磁阀的输出电压,红线电压大概是瞬间到1.5V然后断开。黄线大概是2.1V一直保持。不知这2个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那么2V的电压就烧毁电磁阀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A:
有没有用到减压阀的?如果用到检查下减压阀(换)吧

楼主:
如果说电池不行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以前这个热水器都是打不出电火花了才换电池,现在是电火花正常。而且我测试电磁阀是直接上3V电压,比点火器输出的电压还高。我又考虑到电磁阀安装在热水器里的时候,铁心应该不是像我放在桌上那么长,应该有一点儿压力,否则容易漏气。我用手轻轻压住铁心让它往里一点儿,再测试红线的时候就正常了,通电就能吸进铁心。但是黄线怎么通电都没反应,现在最大的疑惑就在这里,测电阻是有600欧的,感觉值这个数,但是黄线通电又没感觉的任何吸力,工作电压这么低不应该坏呀
拆开外圈的胶布偷看了一下线圈,金黄色颜色正常,也没有焦糊味

网友:
建议找个18650 或其它足压的 锂电池替代二个干电池试下.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到减压阀的?如果用到检查下减压阀(换)吧

不知道有没有减压阀。我记得是用液化气罐的时候会在罐子上安装一个减压阀。天然气管道也有减压阀吗?好像没看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说电池不行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以前这个热水器都是打不出电火花了才换电池,现在是电火花正常。而 ...

再多几句.有些系统性能的老化不是单器件测试能试岀.我有体会.我一台樱花用了n年后.用干电池总无法正常.后找岀原配交流适配器接上可以完全正常工作.适配器标称3v.实测4v多.电流2a岀.当时锂电金贵.手机上用百多元一块.现时完全可用锂电池代用.

楼主:
接3V电池测红线电流大概是150ma,测黄线电流大概是4ma,和用3V÷600欧得到的电流值5ma差不多,黄线通电就是不吸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到减压阀的?如果用到检查下减压阀(换)吧

楼主似乎提到表转.应是管道气.用此类电磁阀的热水器会因为燃气的压力不稳而不能正常工作.最多见于钢瓶气与减压阀性能不好.

网友:
你不检查下点火器启动大火时,有没有3v电压供电磁阀?

网友C:
继续拆电磁阀,也许时间久了有油污腻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3V电池测红线电流大概是150ma,测黄线电流大概是4ma,和用3V÷600欧得到的电流值5ma差不多,黄线通电就是 ...

你检查一下水流传感器,是不是没有检测到水流?

网友:
如果吸合绕组正常而维持绕组异常,你可以拿个类似于听诊器的东西,开水看有没有吸合咔哒声。有就绝对是维持绕组的问题。

网友E:
红黑线应该是电压,黄线是信号线,当主板检测到水流正常时,就会供电让电磁阀吸合,黄线是应该是调节气量大小的。如果听不到吸合的声音,有电压输出的话,那就是电磁阀坏。

网友:
检查一下水压联动开关,气压联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黑线应该是电压,黄线是信号线,当主板检测到水流正常时,就会供电让电磁阀吸合,黄线是应该是调节气量大 ...

黄线是维持吸合的绕组。电磁铁在启动的时候耗电较大,由红线完成,吸合以后要维持吸合状态就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了,就转由黄线的绕组来继续。所以我测点火器的电磁阀输出是,红线只有一个瞬间的1.5v左右的电压,而黄线是一个稳定的2.1v左右的电压。单独用2节1.5v的干电池串联直接接电磁阀,红线电流大概是150ma,黄线大概是4ma电流。这是老式烟道式热水器,气的大小是手动去调节的,电磁阀只有开关2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拆电磁阀,也许时间久了有油污腻住了

感觉铁心进出还是很顺利的,我也拆开看了铁心,里面也挺干净的

网友:
真让人无语了.非得要强调电磁阀好坏.要知道阀是由那块电路板控制的.阀是由那块电路板控制的.阀是由那块电路板控制的.
控制用的开关管岀点问题比阀容易多了.要知道吸合时电流相当大.还有电感峰压冲击.
明显是吸开电磁阀的电压不足.所以气路不通.
加高一点电压试下.还不行的话换掉点火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检查一下水流传感器,是不是没有检测到水流?

这个是老式热水器,电源的微动开关由水流控制,能打火花就说明微动开关工作正常,否则不通电也不可能有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多几句.有些系统性能的老化不是单器件测试能试岀.我有体会.我一台樱花用了n年后.用干电池总无法正常.后 ...

怕用锂电池电压高又把点火器烧毁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