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儿童对讲机拆解,值5元钱么?

楼主(2022-09-11):
之前几毛钱买的电话手表,要激活才能用。
由于买的晚,没办法刷机破解了。
一个刷了之后屏幕重复 斜纹。一个触摸失灵。
都不能用。小孩每天带着玩。
看到有这个对讲手表,记得0几年见过一次,当时好像18元一对。
现在最差的也要30元一对。
今天到货拆开看看。

盖子很难抠开,抠开后就要断了, 对讲按键比较硬,不好按。

网友: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五块钱值了

网友:
成本5不能再多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能接收多长距离?

网友:
这种纽扣电池个头小,容量也小(大约70~80mAh),估计玩不了多久就得换电池。板上看不到集成电路(除非做成贴片三极管封装了),估计是FM发射+超再生接收,话说外壳做得有点差啊。

网友:
fm频的,能做出来也不错了,用料差了

网友:
做工粗糙,用料不讲究,还有安全隐患

网友:
需要9V供电?

网友:
估计使用成本有点高

网友:
大概150米,曾经买过

网友:
小时候只能趴在橱窗上观望,根本买不起的玩具

网友:
我有这样块板子,一直不知道干什么的,这次对上了

网友:
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论坛去前年那种凯之声对讲机不错,好像是30元,好像还送一个不锈钢锅。

网友:
对讲机微型化了

网友:
看着感觉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大地大地,我是红星,听到请回答。

网友:
赶紧换8025T。。。

网友:
手上有几个一样的,没拆开,还有开机后低噪有点大

网友:
谢谢拆机6粒扣子电使用时间和距离不会太长5元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