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加满 更换电动车方向轴承与减振器防尘套

楼主(2022-09-11):
黄油加满更换电动车方向轴承与减振器防尘套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用了几天时间呀

网友:
正常看别人修都是用手指抹。。我做不到。。我都是用卡纸。。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不过我前几天碟刹的上泵卡死了,轮子一动不动。看了上泵的活塞卡死了,钳子加住也拽不动。
把下泵的放油口松一点,用起子把活塞撬进去一点,车子可以动了。
估计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小,老婆说让修车的弄去吧,把车子推到修车的那里,换了上泵。50块。

网友:
善于动手和记录,是很好的习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用了几天时间呀

用了二个小时

网友:
果然需要特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