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三星/Samsung PM1725b 1.6T U.2 拆解

楼主(2022-09-11):
前言:
最近在做常见的固态评测,于是买了很多固态,然后想顺便做一些资料,方便大家查找一些比较偏门少见的固态。由于收集这些数据比较麻烦,所以每个文章先占坑,然后把比较关键的图文放出来,后续渐渐补充。

数据采集图表:
【金山文档】 HDD test data
https://kdocs.cn/l/cdhd5o8DVCpR

【金山文档】 SSD test data
https://kdocs.cn/l/cclAK4hwJHvw

各项数据意义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7669447

拆解:
外观:

内部:
共计两层PCB,两块PCB使用排线相连,中间因为有固定塑料卡扣不方便拆卸,且中间夹层只有缓存颗粒无其他颗粒,所以没有彻底拆开。颗粒单颗2Tb共8颗,缓存单颗DDR3 1866 2Gb共9颗

核心部件细节:

网友:
单颗2Tb共8颗

网友:
好货  最近三星SSD又爆雷了

网友A:
颗粒单颗2Tb共8颗=16T,冗余度90%,这硬盘容量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单颗2Tb共8颗=16T,冗余度90%,这硬盘容量真大!

我觉得别人倒是可以说这种话,你可是数码4段,2Tb和2TB不至于分不清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别人倒是可以说这种话,你可是数码4段,2Tb和2TB不至于分不清楚吧? ...

我懂个P!哈哈哈!

网友:
做工精致,不愧是大厂的呀

网友:
主控外面有一层金属罩吗

网友:
做工没的说,还是两块电路板组合,更是不多见!

网友:
e0门 三星跌落神坛了,不过如此

网友:
+U+U,+U+U,+U+U,+U。

网友:
ARM主控封装和掉电保护电容很好。价格比机械贵很多。

网友:
高端SSD,工控盘或者服务器SSD,必须带有【掉电保护】功能!!!!
  因为高速缓存是易失性存储,断电后存储就会消失,所以带有掉电保护可以在强制关机或异常断电情况下,钽电容会进行工作将缓存中的数据存入NAND颗粒中,以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固件FTL表的完整性!
  有些人不懂,就只信什么颗粒eSLC,SLC,eMLC,MLC,eTLC!这都是受人吹嘘导致的误解!一款大容量产品原厂正片MLC这只是最最基础的配备!!这点要牢记!关于
【掉电保护】的重要性,有些人竟然不当回事,事实上掉电保护功能在SSD中所占的位置与颗粒不相上下!这点可以自行搜索掉电保护相关知识。

网友:
服务器用的牛逼 电容整列啊

网友:
胆电容多啊

网友:
价格不便宜的玩意

网友:
不愧是世界一流的产品

网友:
当年卖的128G的三百多

网友:
2Tb颗粒8个……怎么组成的1.6T……

网友:
K90MGY8H5A 是256G颗粒……怎么变成2T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