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室内遥控吸顶灯之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2-09-11):
办公室的吸顶灯遥控器,有时遥控不灵,拆开看看

网友:
电池居然是12V

网友A:
没有315或433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315或433晶振?

没有,一个灯的价值很低,只有几十块钱,那些高级原件不会在这里用上

楼主:
为了好起振,发射功率大

网友:
很多灯具都是这种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灯的价值很低,只有几十块钱,那些高级原件不会在这里用上

试试另外两个没有焊接的按钮开关,短接一下触点,看看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灯的价值很低,只有几十块钱,那些高级原件不会在这里用上

晶振也没多贵,几毛钱

网友:
有没有考虑按钮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另外两个没有焊接的按钮开关,短接一下触点,看看什么功能

预留的调光的吧,我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15或433晶振?

这是EV1527类,这个版本无需声表面。

网友:
遥控器拆解找到故障原因解决了吗

网友:
做的没有我公司的好,改不会电池那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433的,怎么不用红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15或433晶振?

这种简单电路用不着的。简单逻辑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功能比较少啊,也就是切换色温
坏了就坏了,不如就用开/关墙壁开关,来切换色温了

还节省出购买电池的费用(这种电源购买价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功能比较少啊,也就是切换色温
坏了就坏了,不如就用开/关墙壁开关,来切换色温了

前沿你家那套海尔遥控没拆开看过,不知道耐不耐用,很多功能倒是都需要那个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留的调光的吧,我没测试

单片机没有写程序大概率啥功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