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OSHIBA Q300 修复失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2022-09-11):
       今天有机会接触到TOSHIBA Q300 240GB 的一块固态硬盘,主要问题就是不认盘。刚刚看过坛里达人的修复帖(bhzhangy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345&highlight=q300  和 easy113255: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3&highlight=PS3110),信心满满,结果却是学艺不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硬盘现象:正常插拔不识盘;短接后识别2M(使用硬盘盒)(笔记本电脑  win10)

ID识别正常:

修复工具始终找不到硬盘(擦除后结果也是)

各位大佬,以上这些情况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A:
不能接转接盒,直接接SATA口。这种方式有坑,只是固件修复,如闪存有问题,因为不是量产。会大概率有问题的

网友B:
我第一次搞的时候,记得也是擦除程序执行后出错,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后来搞了个方法,看看下载下来的flasher压缩包,里面有个扩展名为CMD的文件,用记事本打开,里面内容不就是要那么回事吗
因此,在对应的3个步骤中,每个步骤对应一个文件夹,在每个文件夹里面都新建一个文本文档,打开后按例子输入内容,但是不要用键盘输入,而是选对应的文件(先设置使文件扩展名显示出来),右键选重命名、复制,然后在文本文档中粘贴的方法,输入全后保存,然后再把扩展名改为CMD即可
短接点连好,直接插入SATA口,按教程操作,需要时直接双击对应CM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转接盒,直接接SATA口。这种方式有坑,只是固件修复,如闪存有问题,因为不是量产。会大概率有问题的 ...

谢谢klrm 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搞的时候,记得也是擦除程序执行后出错,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后来搞了个方法,看看下载下来的flasher ...

谢谢 小飞侠46 的指导,可以做教程了,费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