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2-09-11):
华为手机充电器

里面烧黑了

做工是不是正品,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A:
应该是曾进过水,正常使用中的坏掉不至于这样惨状。如是曾经进水或严重受潮而烧坏就不要修理了。

网友B:
管它是不是正品,既然已经拆开了,就把它修好。

网友C:
这又是强行微距啊。。。小二,把我的意大利炮。。。不是,意大利老花镜拿来。。。

网友D:
这不会是把380给它喂进去了吧?

网友:
必须是正品,什么原因炸的

网友:
挺惨烈,烧的黑黢黢的,换新的吧

网友:
正品无疑,看能否修好了

网友:
怎么烧黑的板子边上好像还围绕着头发。

网友:
烧这么厉害,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可以扔了,换了零件不一定好

网友:
什么原因炸的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正品肯定是正品,测下坏的不多就修呗

网友:
正品,练手可以,修好也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曾进过水,正常使用中的坏掉不至于这样惨状。如是曾经进水或严重受潮而烧坏就不要修理了。 ...

一般手机充电器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它是不是正品,既然已经拆开了,就把它修好。

如果烧几个二极管很好修,芯片坏了就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又是强行微距啊。。。小二,把我的意大利炮。。。不是,意大利老花镜拿来。。。 ...

不好意思,焦距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会是把380给它喂进去了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