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摩托车装转向声音提醒

楼主(2022-09-11):
网上搜到12V的蜂鸣器,还没装,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我还以为楼主要装一个“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楼主要装一个“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呢。。。。。

人家是转弯提醒

网友:
提醒自己转向灯没关

网友B:
转弯灯亮时,看码表有提示灯闪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弯灯亮时,看码表有提示灯闪烁就知道了。

不得低头看吗?挺危险的,总忘关

网友C:
我的仪表盘是黑白显示的,转向灯剪头很小,平时都看不见的。就装了一个,记得加两个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
看着直径也就1厘米,不知道在室外嘈咋环境下效果如何。

网友:
买带声音的闪泡器

网友:
是不是分有源和无源的

网友:
不错不错,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仪表盘是黑白显示的,转向灯剪头很小,平时都看不见的。就装了一个,记得加两个二极管隔离一下。 ...

和转向灯并联可以不?给灯供电它就响,用那么复杂吗?

网友:
这么小基本就自己听得见

网友:
闪光器有些直接内置这类喇叭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转向灯并联可以不?给灯供电它就响,用那么复杂吗?

直接并联就要两个蜂鸣器,各自响各自的,我是共用一个,就要用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就要两个蜂鸣器,各自响各自的,我是共用一个,就要用二极管隔离 ...

谢谢,就准备了两个

网友:
这个声音怕是太小了吧。

网友:
楼主装的设备完成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弯灯亮时,看码表有提示灯闪烁就知道了。

好多人不会注意看的,没声音提示会一直开着转向灯,会对对方车辆造成影响

网友:
现在有左转,右转的蜂鸣器,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