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级折腾老掉牙的TP-LINK WDR7500 V5路由器,刷上带WIFI的openwrt!

楼主(2022-09-13):
RT,这个机器的做工还算是可以,主控是QCA9558,配合两颗DDR2 64MB的运存,再加上一颗QCA9880的无线控制器。对了,差点忘记了AR8327N交换芯片,硬件上的不需要额外改动什么,此方法同时也适用V3版本的机器,其他版本不适合。

只需要拆下flash芯片备份一下,或者换一颗16MB的flash上去,用25Q128即可。
在这我换了一颗16MB的flash芯片上去,使用CH431A拷贝原机器的数据出来,这个非常的重要!
附上我的原系统部分

再此插一句,原机的文件共享有问题,而且无法升级官方的系统,可能是文件校验方式不一样了
还有个很严重的bug,win10系统通过SMB访问路由器的U盘时,无法显示实际容量,只会显示1.99TB的虚假空间而且TTL接口也存在问题,一旦接上TTL转USB模块,会造成Uboot不启动,只能等待Uboot启动之后才能插上模块

我不使用2.4G的WIFI,所以我在天线接口出并联了50欧姆的0805电阻,以此来作为阻抗匹配,后面会关闭该无线的

第一步,将新的16MB的flash颗粒擦除清空,写入breed-qca9558-ar8327n.bin固件进去固件在此

然后按住复位键不放,浏览器登录192.168.1.1,等待进入breed页面,能进入breed页面之后,确认可以之后

准备第二步,那就是制作ART文件!软件在此: WinHex_v20.5_x86_x64.zip (2.27 MB, 下载次数: 6) ,打开WinHex软件(一定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不然可能会遇到跳转偏移量时提示非法字符,提示一次就重新进入软件再来)打开刚刚备份的文件,点击跳转偏移量,跳转到1e000,从这里开始,慢慢复制到1ffff。保存为wdr7500-art.bin。

注意看字头,我已经重点标注了

复制选择正常!很重要

然后再黏贴到新文件中,直接按确定即可

此时黏贴没有生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重新去复制一遍即可

然后保存为WDR7500-art.bin文件,以上这些详细步骤就是导出官方ART的办法,一步步来完成,此时复制出来的文件还不能直接使用,需要额外修改一下第三步,新建一个空白的65536字节的文件,制作一个能兼容openwrt的ART文件打开wdr7500-art.bin,将0000-0fff部分复制到新文件1000-1fff位置

1000-1fff部分复制到新文件5000-5fff位置

快完成了,然后把多出来的部分剪掉即可,把10000后面的全部删除

好了,保存即可,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能在openwrt系统下面使用的ART驱动了,这样子机器就能正常的使用WIFI了,。注意文件的大小,不要弄错步骤了,要不然很难成功的

附上我的ART文件

上传固件,等待重启,然后登陆进系统,此时是没有WIFI的,所以还需要再进一次breed,把修改好的ART固件刷进去。OK,完美,一气呵成。
我用的是这个大佬编译的固件,

差点忘记附上系统文件了 openwrt系统.zip (6.94 MB, 下载次数: 7) ,这个固件是第二个参考的帖子,我没有实际测试过

参考文章:WDR7500 V5自用自编译openwrtL大版本
参考文章:TL-WDR7500 V5刷Openwrt 2.4G 5G可用

楼主:
一个小技巧:在右下角点击此处会出现定义选块功能,输入开始地址与结尾地址,这样子可以快速复制所需的选块,非常的方便,

前提是得手动跳转至选块开头的地方,不然你看不见所需的部分。。

网友:
我只刷过K2P,最简单那种。。。。。。

楼主:
虽然这个固件有软件包,但是没有TTYD终端,要启动还是比较麻烦的,只能通过TTL接口启动

我在里面装了iperf3服务,启动之后发现只能跑百兆的速度,测试了很多办法都无法解决
只能在电脑端搭建iperf3服务端进行测试,实际上这个固件的WIFI速度还是很快的
由于我所处的环境WIFI信号比较多,实际下载速度不是很快。

测试方法:电脑端进入文件夹里面
按住shift键跟鼠标右键,选择在此打开powershell窗口
首先输入ipconfig,查看你电脑的IP地址
然后输入   .\iperf3 -s  ,出现这样子的提示就表示搭建服务端成功了
而手机端需要下载magic iperf3的app,输入-c 你电脑的IP地址 -R -t 120
-c代表作为客户端运行,-R代表下载,-t代表测试时间 120代表测试的时间长度,单位秒

所需的文件在此:

网友A:
V1V2版本可以不,好像还很多人在用百兆的,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V2版本可以不,好像还很多人在用百兆的,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用

不太行,我这个方法适用V3,V5版本的,其他版本硬件变动太大了,不好搞

网友B:
在用百兆的,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百兆的,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用?

算是吧。。。。。

网友C:
感谢楼主,我正好有一个闲置的,改天有时间按照楼主的资料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我正好有一个闲置的,改天有时间按照楼主的资料折腾一下

不用客气,,,,。

网友D:
TP家万年库存没用完的16MB闪存,刷了OP也装不了几个软件。

网友:
goll来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家万年库存没用完的16MB闪存,刷了OP也装不了几个软件。

实际上这个soc的性能很弱,跑了文件共享就满载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V2版本可以不,好像还很多人在用百兆的,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用

V1V2的5G控制器是QCA9880-AR1A,已经被Linux放弃支持了,没有5G无线,只有V3到V5可以完美支持

网友E:
我的是V3版本,不能app控制,刷入楼主的原机备份文件是不是就是V5了,可以app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V3版本,不能app控制,刷入楼主的原机备份文件是不是就是V5了,可以app控制了? ...

是的,可以app控制,但是我不喜欢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app控制,但是我不喜欢换了

我刷了你的,会不会是同一个MAC地址?导致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你的,会不会是同一个MAC地址?导致冲突?

又不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怕啥啊,相同就相同呗反正我已经刷了openwrt系统,不怕这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