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棒子国的智能压力电饭煲

楼主(2022-09-11):
       2010年棒子国买的电饭煲,煮饭不管多少都是30分钟,到时电磁泄压阀会自动泄压放汽,口感比普通电饭煲的饭要软糯,19年的时候主板坏了因为棒子货也没地方修,后在闲鱼淘到块主板带按键和显示屏换上后使用至今。

       昨天发现不能煮饭了,但能保温,其它功能正常,好像底盘不加热,心想可能保险烧了,拆开看看情况。

厨房间用的时间长了,有点油腻泛黄。

显示都正常,就是不加热但能保温。

煮饭模式

显示屏有动画显示

底部有线缆收纳设计,开拆。

收纳盘就一颗螺丝固定

拆下底壳,可以看到显示屏和主板在一个支架上。

拆下主板支架和所有电线,都是有接插座链接。

整个锅体有一圈隔热棉包裹,在隔热棉和锅体之间还有一圈加热体,用来保温和立体加热。

底部加热盘,中间圆的是限温器,一般限温器阻值在80K,加热后会随温度阻值变低。

主板带支架,有人可能看到贴有中文保修贴,这是因为原主板坏了,这是后来咸鱼淘的,市面唯一的一块同型号主板。
不知道为啥会来国内咸鱼。这块和原主板设计有点不同,原主板都是直接贴片IC,这块有附加的小板IC。后图会看到。

通过卡口和螺丝固定在一起

黄底显示屏,不太常见。

测量过加热盘电源线路保险没问题,怀疑继电器坏了。

贴了黄色标签纸的继电器。

撕下标签,看参数功率也不高。

显示模块拆下支架

背面有颗IC

显示屏在中间,边上一圈按键。

显示屏下面有块附加的小板,因为显示屏不能拆下只能这么看了。

又一张

主板上还有颗锂电池,量了下早没电了。

看到故障点了吗,以为是继电器坏了,原来继电器的一个脚脱焊了。

可以看到焊脚铜箔面积太小,大电流下发热,焊锡氧化的没了。

支架对应位置发黑,虚焊后打火引起的。

请出神器

刮开加大铜箔焊点,收工。后续......拆修半小时,编辑一小时。

网友:
还带变压器,少见

网友:
算是比较古老的电饭锅啦,变压器供电控制板,还有继电器。

现在的都是廉价开关电源,便宜的可控硅

网友:
+U+U,+U+U,+U+U,+U。

网友A:
原厂焊点那么小是故意的还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焊点那么小是故意的还是设计缺陷

肯定估意的,计划报废

网友:
故障方向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高手!分析问题不容易啊

网友B:
板是后换的吗?还有易碎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是后换的吗?还有易碎贴

19年主板废了,闲鱼正好淘到一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我的福库锅也是坏了,然后主板要580,放了好几年,然后闲的没事淘了一块主板换上,米蒸出来确实是好吃一些。。但是问题来了,淘的配件又能组出来一个锅。。

网友:
看这做工比山寨的强多了

网友:
够复杂的啊

网友:
连体按键设计,特色

网友:
这电饭煲做工挺不错的找到毛病技术不错

网友:
故障判断准确,手到病除。板子设计好,整个可拿出来方便维修

网友:
这电饭煲做工挺不错的.
大电流情况下, 焊点的锡太少的情况很多电器都有, 一般补焊就行.  我以前的CRT显示器也遇到过, 补了个大的焊锡点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修复,质量还不错,这种品牌没修过,曾经修过同事的福库。

网友:
带变压器 中国都是小功率阻容 中功率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