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张2258xt 8贴板跳线分布

楼主(2022-09-11):
打算贴海力士,所以顺便问一下土狗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吧,这是4贴4ce的方法 其余的不知道没有试
大体思路是套用经验,一般ce跳线在颗粒旁边 4个为一组,一组中一般上两个0欧电阻,以此为思路试出来的
。开onfi颗粒可以直接开,所以说这个板子没跳土狗,我也就没有去找
0不跳,1跳

楼主:
tog以及vccq改3.3也找到了,需要的帖子里回复即可

网友:
有了么兄弟,有的话分享一下呗

网友:
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先握个爪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160-1-1.html

网友A:
呃,你只想贴两片啊~~~那随便搞,还以为你想贴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你只想贴两片啊~~~那随便搞,还以为你想贴满呢~~~~

我贴了4片4ce 已经占满通道了 正面两贴背面两贴

楼主:
tog在主控左边,主控左边依次有1,2,5电阻/电容位,其中第二列的下边电阻位即是tog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