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开东芝TH58TFG9WHLBADE效果附参数

楼主(2022-09-11):
前两天淘了一片建兴CA1-8D128 的2280坏盘上拆了两片 TH58TFG9WHLBADE

参数如下:单颗64G 4CE 272只腿  东芝15nm 制程  TLC 查了下ID是 98 3A 98 A3 76 D1

和7THL (TC58TEG7THLTA00) ID 一样 有的ID是983A98A37651 实际是一个参数

开始买了272转153的姨妈贴,贴上遇见各种奇葩问题,大多数是少CE,无奈只好重新买了两只3281的272板子直接上颗粒
拆掉颗粒的板子如图
颗粒清理重新植锡球 放张丝印图吧,植球没啥技术含量多多弄几次就好了
买的板子 单贴的
反面

一把上 CE都全了没拍照  直接开始了

完成

测速 读写还不错 有4K 貌似还不错 日常用用足够了

跑圈正常

成本:建兴CA1-8D128  50大洋臭鱼收来的;最近M币严重不足,欢迎各位大佬砸我M币,改天把改好参数的软件包补上;
重点参数如下:

一、UFD_ALL_DBF 文件加如下参数

@ 98 3A 98 A3 76 D1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15nm TLC

二、UFD_ALL_ForceFW 固件选择添加如下参数

//--- 15nm TLC
FLASH_983A98A376D1_RETRYBIN=PS_SRTY\

网友A:
50收这我觉得不值,臭鱼坏盘纯看脸

网友B:
转接贴要买dogegg的,CE连续

网友C:
怎么改文件软件可以正确识别主控 手动指定ips量产提示错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文件软件可以正确识别主控 手动指定ips量产提示错吴

按照最后两步把
一、UFD_ALL_DBF 文件加参数
二、UFD_ALL_ForceFW 固件选择参数

这俩改好了重新打开软件刷新下就能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收这我觉得不值,臭鱼坏盘纯看脸

以目前行情来看是有点小贵,但好歹是个不错的牌子就算坏件利用价值还是蛮大的;如果是换做国产的各种奇怪的牌子都不碰他们颗粒本身已经是N手货了翻车的概率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收这我觉得不值,臭鱼坏盘纯看脸

确实,这速度,这价格,还不如直接老方家弄2片,价格一样速度还快,咸鱼都被商家搞坏了

网友D:
掉速不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

网友E:
现在很多颗粒都降价了,还50收个128g的tlc坏盘,纯纯的大冤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速不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

不掉 写了整盘测试 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颗粒都降价了,还50收个128g的tlc坏盘,纯纯的大冤种了

哈哈 ,能用对我来说没亏,反正是装机来用,使用场景多为装系统,读取速度6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贴要买dogegg的,CE连续

可能是焊接没过关原因,上过一次2256K 也是少一个CE 后来就放弃了 不用转接贴了

网友:
跑完圈,放一段时间后肯定掉速,3281做了好多,都是量产成功跑圈后放半年再拿来测试都掉速掉到个位数,都不如2.0U盘快

网友:
现在都不敢用SM3281了,全部拆下来上别的主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掉 写了整盘测试 挺稳的

跑圈后放半年再测试,100%掉速到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圈后放半年再测试,100%掉速到个位数

等我放几个月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圈后放半年再测试,100%掉速到个位数

颗粒烂老化掉速

网友(2022-11-12):
估计主控已经热死,颗粒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颗粒都降价了,还50收个128g的tlc坏盘,纯纯的大冤种了

我45收512G,收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45收512G,收了两个

好家伙,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