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莫名其妙烧坏的罗马仕充电器

楼主(2022-09-11):
以前在某宝上买的罗马仕充电器,支持QC3快充,1C2A的接口配置;

今天在正常使用中突然啪的一声烧了,空开也跳了,外观没有明显损伤,取下插脚后可以看到有一点黑色;

壳子是用超声波焊接的,但很好打开,直接撬开即可,不过里面就没外面那么好了,烧的惨不忍睹;

控制芯片还是PI的,可惜了;

谁能给出个死因吗

网友:
看起来像是220V降压之前短路了?变压器初级线圈短路了?

网友A:
这是进水了吧?板子上白色的是水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水了吧?板子上白色的是水渍吗

那应该是焊料,现在注重环保,不用清洗剂,所以板子上面会有残留。

网友:
坏成这样了,还是放弃吧,现在新的也不贵。

网友:
某个原件老化,连锁反应炸了

网友:
烧得够厉害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爆浆引起短路

网友:
可能是那种很小的小强爬进去导致短路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两个零件出问题了,尤其是那个黑色的 NTC电阻,这个选得不好,有可能出现 短时间多次 接通电交流源时,电路会短时间内 无输出。

网友:
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直接扔了吧

网友:
给自己一个借口,可以买一个新的充电器了。

网友:
炸鸡了,没有维修价值,扔了吧

网友:
涌浪冲击烧毁的

网友:
看爆炸的部位是电源输入端,估计与插头接电路板的焊接有关系

网友:
高压部分烧的有些厉害。

网友:
论友前两年卖那批出口货,高压区爬电距离不够,容易击穿。跟旧版坛友出的那批三星库存充电器一样,高压区糊704胶解决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么看来不敢用了。

网友:
烧的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