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维修达人,罗技G502晶振。

楼主(2022-09-11):
起先,换了微动,期间板子摔了地上几次,安装好后插电脑能用几秒,鼠标就不动了无反应,过了一会再插上也能用了几秒又不动了无反应,怀疑是晶振出问题,但淘宝买了8hzm的晶振替换,插上电脑USB无法识别,是型号替换错了,还是另有故障?下图为原装晶振

是我晶振没焊好现在正常了!!!感谢各位达人的热心回复。

网友A:
晶振脚上的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B:
涂点焊油加焊下那片集成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点焊油加焊下那片集成块试试。

是不是原来的晶振是好的?
而淘宝买的替换的错了?

网友:
不一定是晶振问题,可能有虚焊了

网友C:
换的坏的吧 拆个旧件试试 现在的原件水深

网友D:
也许是其他部位有虚焊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坏的吧 拆个旧件试试 现在的原件水深

2016年2月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其他部位有虚焊所致。

早知道自己换微动,因为当时没工具,花了5元去镇上的维修点一个新手帮忙换的,蹲在地上摔了几次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脚上的电容检查一下。。。。。。

电容太小,查不了吧?

网友E:
我自己修过罗技的无线鼠标,用的晶振是16Mhz的,一般不会用8Mhz这么低吧。

网友F:
估计先前的晶振没有坏,是其它的焊接点摔脱焊了,对重点焊点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其他部位有虚焊所致。

你的正确,换上新的晶振没焊好,因为这款502是双面板子,焊头需要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修过罗技的无线鼠标,用的晶振是16Mhz的,一般不会用8Mhz这么低吧。

这款是有线的罗技G502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先前的晶振没有坏,是其它的焊接点摔脱焊了,对重点焊点处理一下。

确认原先的坏了,,万用表测量都有电阻了,双向都不是无穷大,

网友:
晶振的作用在这里主要是?

网友(2024-01-10):
可能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