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中秋第二拆LALG 30WLED灯拆解

楼主(2022-09-11):
今天去公园遛弯看到工人在换公园路灯,厚脸皮要了一个坏的灯回来拆给大伙看看,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这种灯的好处,就是坏一个灯珠后,可以换新!修修也方便。适合有灯罩的地方,不然没法看。

楼主:
没有外壳散热更好吧

网友:
有虫子在电源主控上结了茧(也可能是蜘蛛)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外壳散热更好吧

不行哦,先不要说露天的要不要外壳防雨,就算在室内使用都要匀光板,不然很刺眼。

网友B:
好大,但不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但不是铝基板

侧面都是铝基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先不要说露天的要不要外壳防雨,就算在室内使用都要匀光板,不然很刺眼。 ...

这种是灯的外壳为罩的 散热应该好点不会闷烧

网友:
这种灯长时间使用,灯珠坏了不好换,灯衰不一样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高压非隔离恒流源,6V1W2835贴片。目测有个别灯珠挂了,电源驱动估计是好的。

网友:
这个散热不行吧

网友:
灯珠坏了,就换。

网友:
换灯珠就好了!!!

网友:
有些地方是禁止配件外泄的,就算是坏的也要集中销毁。全部是承包公司处理。一旦外泄拍照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质量挺好的

网友:
采购机不低

网友:
驱动要喷三防漆吧,不然又虫子进去造成短路就嗝屁了

网友:
政府采购的会高一点,这个至少用了恒流源。质量刚刚说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