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米H1和H1极光版刷海外版固件,支持油管和奈飞

楼主(2022-09-11):
刷海外版固件的好处:
1.极米H1和H1极光版并没有很多的第三方固件,国内版固件反应很慢,广告多,不需要的APP一大堆,甚至强制安装CIBN,唯一的一个精简版第三方固件不少功能只能免费7天,后面要收费。
2.海外版无广告,界面清爽,带谷歌框架和Google Play,海外版也支持设定成简体中文界面。

刷机步骤:
1.不论你的极米H1和H1极光版为哪个版本,即使最新的版本也没问题,到这个帖子 https://www.znds.com/tv-620210-1-1.html 下载固件并按帖子内的步骤降级到V1.11.71的国内版固件,注意U盘要是FAT32格式,有的U盘可能和极米H1不兼容,导致无法找到固件,可以更换U盘。

2.到这个网盘下载 https://disk.yandex.com/d/jCo7HgzH3FANNd,可能需要**上网,下载update_signed.zip(这个其实是极米H1海外版v1.2.0的OTA包),复制到刚才的U盘,以和步骤1中同样的方法刷入投影仪,这个时候再次开机,就会发现投影仪已经变为海外版v1.2.0,你要就此正常使用也可以。

3.到这个页面 https://www.xgimi.com/us/support/firmware 下载极米H1和H1极光版最新海外版固件v1.5.3,按照页面中提示步骤刷入该固件,这些步骤和步骤1非常类似,这时候再开机就是最新海外版固件v1.5.3,但是机器会一直弹出警告说“这不是官方海外版极米投影仪”,到网盘 https://disk.yandex.com/d/vBUSj6Vj2LNfHg 下载 xgrake_v0.2.apk,在投影仪上安装运行,选择点击1311(International),这时候投影仪的ID就彻底变为海外版,就不再有警告。

网友A:
支持又有毛用,不蕃蔷啥也看不了。

网友:
H3可以不,想看油管奈飞

网友B(2022-11-02):
能提供一下极米H1最新海外版固件v1.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又有毛用,不蕃蔷啥也看不了。

这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下极米H1最新海外版固件v1.5.3

请问你有这个固件了吗1.5.3?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IneKy0TNJInN-KPEO5iQ?pwd=8888
提取码:8888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V1.5.3固件

网友(2023-02-10):
不能直接刷海外版固件么?

网友:
刷了,不过海外版貌似不支持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2023-07-13):
大佬,h1s可以用吗?

网友C(2023-09-30):
大佬,我已经刷成了海外版固件,但还是不能看YouTube,现在想刷回去出现死活不认U盘的问题,能否帮一帮小弟

网友D(2024-03-03):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已经刷成了海外版固件,但还是不能看YouTube,现在想刷回去出现死活不认U盘的问题,能否帮一帮小弟 ...

为了回复你这条,特意注册了,哈哈。
1、如果已经刷了海外版,想看YouTube,建议使用第三方app,例如smartTube,或者smartTubenext。但是海外版的在播放视频流等都会有点点色彩问题,1.5.3 1.5.4都是有点偏红,有些颜色不准,甚至像蒙了一层,1.5.5直接全部变紫皮怪了。哈哈。贴一个国际版售后服务提供的1.5.4版本1.5.4/GIMI_XF09G_MONACO_WMP_H1EN.bin
2、如果想刷回国内官方,在海外版基础上直接强刷是不行的,
   原因是
       b.国内版的recoverySign 签名与当前系统不匹配。
   那这样,如果能修改包内签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的确可行。哈哈。也是最近才灵光一闪,想出来的,国际版售后和国内版售后都刷不能互刷,可能存在硬件的细微差距。
   以下是重点, 需要强调 "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文件准备
          1、海外版刷机包,国内版刷机包各一个。海外版用上面的就可以。 国内版直接官网下载,或者站内搜索。(提示:官网最新版,限制u盘apk安装,和ADB限制)
          2、解包 打包工具,因为这个投影CPU是MStar的,所以可以用MstrBinToolGui 进行操作,该软件可以自行搜索下载或者 MStarBin+Tool_GUI_x86_v2.4.rar 点击下载
          github上的python 脚本版的mstar-bin-tool ,试了解压会有错误,不太推荐。
     操作步骤
         a、下载好软件后,需修改软件显示语言。 打开前就可以修改 MStarBinTool-GUI_x86_v2.4\MStarBinTool-GUI\bin\Settings.ini 文件,修改为Language="English"
         b、使用软件,解压两个刷机包 。解压后包一般在软件安装目录,work目录下

        c、替换recoverySign 签名文件。将海外版的刷机包中的文件替换到国内版,尽量少替换文件,只替换recoverySign.img就可以后续刷机了

         d、 打包文件, 按照图片步骤操作 1、选择pack BIN ,format+download  2、config file配置文件选择国内版解包出来的config文件 3、修改包名称,添加_H1EN 改为国际版名称。 4、点击pack fireware打包

        e、用修改后的刷机包,强制刷机。到work目录下会看到new-GIMI_XF09G_MONACO_WMP_H1EN.bin 文件,修改包名,去掉new-,复制到u盘,愉快刷机吧。刷机的操作参考前面,建议强制刷机(插U盘,开镜头盖,长按播放键10s)。
      问题:后面用原版的国内刷机包其实还是不能直接刷,不过没关系,反正内容已经在修改的包里面刷进去了,不影响使用。
      猜想: 国内刷国际,国际刷回国内,应该都可以这样操作,没实际试过。我自己的是国内刷国际,再刷回来的。
   国内最新版 限制u盘安装apk,会过滤apk文件,修改文件后缀为apk1,在文件管理里就可以看到啦,在长按ok键,选择打开方式为 安装程序 就可以愉快安装了。后续也可以用浏览器(需要先手动安装)下载apk安装。

     希望以上内容能帮到你和一些刷了海外版又想刷回来的朋友。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D:
为了回复你这条,特意注册了,哈哈。
1、如果已经刷了海外版,想看YouTube,建议使用第三方app,例如sma ...

我擦太谢谢了!!!大佬救命恩人啊!!!没想到真有人回复了

网友(2025-02-09):
引用 网友D:
为了回复你这条,特意注册了,哈哈。
1、如果已经刷了海外版,想看YouTube,建议使用第三方app,例如sma ...

大佬!还在吗!我用那个软件打包会提示没找到文件的出错,打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