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一个新款山寨变频空调检测仪

楼主(2022-09-11):
没有看到有这个拆机帖子,因为权限不够看不了拆机乐园,新鲜出炉的,螺丝胶都没有干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拍摄的,芯片丝印如此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拍摄的,芯片丝印如此清晰。

角度问题,要避开反光

网友:
感觉还可以,是光耦隔离高压端

网友B:
看到国产芯片应用就是爽!

网友:
角度问题,要避开反光

网友:
这种检测仪一般都要三五百块钱一台了吧

变频空调复杂,这东西是个好工具

网友:
高级工具,居然有芯片,,,,,,,

网友C:
多上电照片。再说说用法。

网友D:
这个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E:
节约了一个内存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拍摄的,芯片丝印如此清晰。

魅族17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国产芯片应用就是爽!

国产在崛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上电照片。再说说用法。

暂时只用到修一个美的外机板子,还可以,比较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有什么功能?

就检查外机主板用,可以离线内机启动外机主板,查看外机电压,电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约了一个内存卡座

升级写入更多机型数据用的,可以自己安装一个拆机座子上去

网友:
和内机配合通讯,才能知道主板功能是不是正常

网友F:
楼主能介绍一下怎么使用吗?

楼主(2022-10-24):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介绍一下怎么使用吗?

就是不用内机启动外机,有故障显示故障码,可以启动10几个空调品牌

网友:
隔离高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