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炮灰可调电源

楼主(2022-09-11):
炮灰可调,用的12v电源改的
dk1203电源管理,可以从4v调整到20v左右

主要是用来给其他电源做辅助电源测试用
特别是高压区的可调,有一些开源电源要求18v左右的供电,用维修电源如果炸鸡了,就惨了
用这个炮灰,就几块钱,炸了再移植一个内脏。

电压表,便宜货,当初单片机便宜的时候几毛一只。

反面是431分压电阻,接了一个50k的可调

用钳子开的口,结果发现塑料太脆了
电磨开孔灰太大,钳子开口难看点,不过没有灰
用刀切的话,太累了,费手。。。

凑合看吧,混m

网友A:
锉刀处理下, 填充些硅胶就好看了

网友:
一定要做好隔离,否则麻烦大了。

网友:
这手工对不起这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锉刀处理下, 填充些硅胶就好看了

炮灰,随时赴死。
战损版才对得起它
表头1元,板子8毛,电位器3毛 差不多2块钱。

网友:
这样叠这,炸机时会不会炸坏表头

网友B:
这个电流大吧?

网友:
看作危险,感觉随时会放烟花

楼主:
引用 楼主:
炮灰,随时赴死。
战损版才对得起它
表头1元,板子8毛,电位器3毛 差不多2块钱。 ...

没见过开关变压器炸鸡的。电源管理芯片远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大吧?

dk1203手册里写18w,估计15w有的。只不过辅助电源瞬间电流也就200ma,平均电流就几ma

网友:
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C:
这样子感觉就是为了炸鸡做的

网友(2022-12-25):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感觉就是为了炸鸡做的

你说的对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很小巧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灰,随时赴死。
战损版才对得起它
表头1元,板子8毛,电位器3毛 差不多2块钱。 ...

从价格看,超值。

网友:
开口,用电烙铁夹一块刀片,直接烫开,切口整齐又没灰,轻轻松松不费手。

网友(2024-07-11):
引用 楼主:
炮灰,随时赴死。
战损版才对得起它
表头1元,板子8毛,电位器3毛 差不多2块钱。 ...

哪里有卖?这个价格太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