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猫王原子唱机B612,不能用内置电池,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2022-09-11):
一个猫王原子唱机B612放了好久了,过保了,估计是电池坏了,充不进电,只能接电源使用,拆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上买了个相同大小电压的电池换上了,还是充不进电,插电就显示满电,就是不充,拔电就关机,明明新电池拿测电笔测了有4.0V的电,就是不能用电池里的电,插电也没有充电电压,接上电池好像电池保护板就保护了,电池不出电压了,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估计是主板上电源管理芯片烧了?还是哪里短路了?

摘掉背面铭牌贴纸,有五个螺丝

开盖,有密封橡胶条,扬声器背面还有各种吸音棉

主板一侧

拧开主板上两个固定螺丝,解下主板,把电源排线、麦克风排线、扬声器排线、天线摘下

扬声器前部有密封橡胶条,防水性还可以,粗略量了下单元尺寸28mm(约1.1英寸)

FM收音机天线

电池552530的,有点鼓包了,买了个一样的552530电池,还是不能用,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烧了还是怎么了

补充内容 (2022-9-18 09:51):
发现电池正负脚间短路了,黑色电路板看不清线路,短路都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22-10-7 16:55):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补充内容 (2022-10-10 21:01):
查了ft2830芯片实例图,确认电源极间并联1个10uF的电容,买了焊上了,能正常使用电池了~~~

网友:
东西虽然小巧,但是做功不赖哈

网友A:
查下电池插座旁的二极管和贴片3级管(应该是充电芯片)

网友B:
查下充电管理芯片找到对应的脚,看看脚周围贴片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音箱造型不错,小巧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插座旁的二极管和贴片3级管(应该是充电芯片)

好的,谢谢,我试试找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充电管理芯片找到对应的脚,看看脚周围贴片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找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插座旁的二极管和贴片3级管(应该是充电芯片)

发现电池正负脚间短路了,黑色电路板看不清线路,短路都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充电管理芯片找到对应的脚,看看脚周围贴片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

发现电池正负脚间短路了,黑色电路板看不清线路,短路都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导致的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充电电路短路吧,看不清只能一个个点测过去了

网友D:
电池脚短路直接拆充电芯片 估计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脚短路直接拆充电芯片 估计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充电电路短路吧,看不清只能一个个点测过去了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充电管理芯片找到对应的脚,看看脚周围贴片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插座旁的二极管和贴片3级管(应该是充电芯片)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正负极间连着的一个0402电容击穿了,电阻为0测不出容值了,不知道换个啥容值的电容好 ...

先拆掉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