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TX了解超市里果蔬洒雾用的什么材料吗

楼主(2022-09-11):
如果通过超声波处理水  不会把水煮沸?

还有那种室内摆饰的流水假山   也有洒雾的,不知是不是同样的原理和材料

网友A:
都是类似加湿器的东西啊,就是超声波雾化啊

网友:
干冰加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类似加湿器的东西啊,就是超声波雾化啊

如果是超声波雾化  雾的温度会升高吗
但果蔬上的雾  应该是低温的才合适吧
不过我也确实还没弄明白

楼主:
我知道有些不知名称的药水  加空气会雾化
那个绝对是接近或低于室温的

网友B:
超声波不是加热起雾,是把水打成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不是加热起雾,是把水打成雾气

对的,一个555振荡电路就解决了
超声头大概是压电陶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超声波雾化  雾的温度会升高吗
但果蔬上的雾  应该是低温的才合适吧
不过我也确实还没弄明白 ...

不会啊,你觉得加湿器的水出来以后是热的吗?

网友:
超声波雾化,看超市的人修过这玩意!

网友(2023-04-02):
盆景是超声波,和家用加湿器一样,区别是加湿器有风扇吧水雾吹奏,盆景没有。
蔬菜上雾气有两种,一种是加湿器通过pvc管道吹过来,还有一种是微雾化喷头,微雾化喷头工地上除尘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