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采集驱动模块

楼主(2022-09-11):
做了一个esp32加595和165的24v采集驱动模块,可以往下级联的。
用的arduinoIDE,支持udp网络控制。

楼主:
代码里最多级联4个模块,级联的模块不需要加esp32和电源,直接排线连接,端口和wifi代码里自行设置。

网友A:
级联的话需要加总线驱动器,锁存和打入线多了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的话需要加总线驱动器,锁存和打入线多了带不动

考虑到电源等情况级联4块板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