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问一下。金铃洗衣机主板的电阻烧黑了看不出阻值

楼主(2022-09-11):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金铃洗衣机主板!下图红色箭头所指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
看电路,那个可能是当电源保险用的,几欧至几十欧。关键是那个电阻不会无故损坏,它旁边的两个电容似乎怀孕了,PWM芯片也可能坏了。

网友:
这应该是电感,旁边的电容貌似也鼓包了

网友:
修洗衣机可能就是坑  我折腾一次 海尔洗衣机也是面板元件少了 网上买的面板换上报错 查询代码 变频器问题 又买了变频器  结果换上了还是不行 最后折腾半天退货了  浪费时间浪费运费 哎

网友:
一般洗衣机主板都灌胶处理过的,维修比较麻烦,这个电阻烧坏应该有其它故障原因引起的,最好方法还是整张板换

网友:
如果没完全烧断可以拆下来量一下,建议拆个同款看一下,或者有相关电路可以估算一下。

网友:
看颜色是绿色的,先要看电路板上标注是R还是L,R是电阻,L是电感,其次才是规格。

网友:
这种电源部分坏了一般都是外接一个电源

网友A:
旁边俩电容肚子鼓鼓的,看来怀胎十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俩电容肚子鼓鼓的,看来怀胎十月了,

可以确定的是电阻!且烧断(阻值无穷大)两个470uF的电容也坏了!怀疑是降压电阻??

网友:
直接淘个带运费险的主板,收货后对照主板看一下阻值就行了,顺便还可以上机测试是不是好的

网友:
洗衣机的板维修起来很麻烦,主要是因为灌胶的关系,想检测其它的元件都不容易,造成故障很难彻底排除,所以还是换新板吧。

网友B:
某宝搜的图,看不大清

网友B:
好像下面没全部烧坏,你小心翼翼的拆下来看看底下那面还有没有色环,看某宝主板图,貌似(棕黑棕金)?貌似是100欧?具体不祥还得多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下面没全部烧坏,你小心翼翼的拆下来看看底下那面还有没有色环,看某宝主板图,貌似(棕黑棕金)?貌似 ...

谢谢回复!前后两个色环可以看出来(棕**金)。某宝主板图貌似(棕黑棕金)但是考虑图片的颜色可能会有所改变。准备死马当活马医!用100欧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的图,看不大清

找到相关零件(100欧电阻.两个400V4.7u电容)!焊接好后检查其他没问题后.接上相关接头试机正常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