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不通电的三星22寸显示器

楼主(2022-09-11):
       今天下午合作同行送来一台不开机的22寸液晶显示器,说是不知道故障,通电没有反映,该机电源采用外置电源,在拔DC插头的时候,发现显示器背面的电源插头很松,由此得知,估计问题就是这个插座坏了。于是给同行报价之后,开始干活。
虽然现在的三星显示器缩水比较严重,但是人家的做工还是比较严谨。三星的显示器做工比较精致,所以在拆外壳的时候比较费力,请各位在以后维修三星系列显示器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是修好后的样子

这是拆开后盖的样子,注意:这款显示器拆机要从液晶那面拆,如果从后面拆的话,几乎拆不开

想不到这款22寸的液晶显示器竟然还支持HDIM接口,一般有这个接口的就表示这款显示器支持高清也就是1080

就是中间那个电源插座坏了,四个脚坏了三个,还好咱有旧板,三星的产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所有的显示器系列,只要是外置电源,他的接口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做的比我们国内的好,在这儿表扬一下

这是正面全貌,一般来说,电源外置的话,显示器的故障率比较低,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同样是液晶屏,显示器的背光就比液晶电视机做得好。以前我们的电视机因为液晶屏都是进口的,人家是把屏和背光组件一起卖给我们,后来我们自己生产液晶屏之后,背光也是我们生产之后,液晶电视机的背光就容易坏。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做背光的时候严重偷工减料,那么大的电视机,背光组件散热竟然靠一点点铁板,更有甚者一根灯条只装四个螺钉,而且还没有用散热硅脂,最后的结果就是有螺钉部分的LED没有坏,没有装螺钉的LED就会因为散热而损坏。因为灯条都是串联的,一跟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灯条部分不供电,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液晶电视机比较容易坏背光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背面

这是驱动板背面

最后,再发一张昨天中秋写的字,发挥不正常,各位别喷哦

网友:
哥们厉害,能文能武,赞。顺便问下,我的19浪潮显示器通电屏幕无显示,屏幕下面面板的电源灯频闪,版号电源板KB-5150  CEM-1,这个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外置电源查故障也简单了。

网友:
但这个外置电源,针脚含检测信号的吧,很特别的接口

网友A:
没看出 插座哪里坏了,是金属簧片没了弹力?

网友:
这字写得不错啊...

网友:
满血复活,外置电源容易检修

网友:
是金属簧片没了弹力?

网友:
没看明白,红圈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 插座哪里坏了,是金属簧片没了弹力?

应该是焊接的脚断了

网友:
国人还是比较喜欢偷工减料的

网友:
字很漂亮,试问几人能写得如此,反正我是不能。

网友:
这有点意思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一般就不修了,23.8的新的也便宜

网友:
可以啊,写字修身养性

网友:
能拿烙铁能拿笔,很行嘛

网友:
现在显示器好多都是电源外置了.

网友:
字还是写得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