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鸡肋的工具,买了包后悔的工具,没有之一

楼主(2022-09-11):
鸡肋的工具,买了包后悔的工具,没有之一,装个龙头全程完全用不上

网友:
下面得有那么大的空间塞工具进去。。。。。。。。

网友:
老外的工具不符合国内水槽设计。我也买过一套,然后卖了

网友:
这个看着不便宜 我买了一个几块钱的备用

网友:
这要看适用不适用你的笼头连接处,不适用,买了当然没用。

网友A:
水龙头最后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当一回小白鼠,给后来人点亮一盏明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最后是怎么安装的

用迷你水泵钳夹住下面的螺丝然后旋转龙头主体旋紧的

网友:
我也有。。几年了还没用过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一个这种工具来备用的,看来买之前还要再做一下功课了

网友:
我现在总是强迫自己不要买东西,因为经常是买来吃灰!

网友:
工具不要买太贵的,手头工具多数都是吃灰的,
当然偶尔能用到一次,就够本了。
其实有的工具没用到是不知道用在哪,
我有次买了个水暖用的3毫米不锈钢板做的多功能异形片扳手,
好几年没用,
最近才发现换龙头阀芯时可以用来拧阀芯的压帽,
有时比活动扳手好用。

网友:
大力钳 水泵钳 我上次也这样才换好的

楼主:
还有这货也是,只当螺丝刀用过一次现在好多电柜和水表柜都用钥匙了

网友:
主要是胳膊不够长

网友B:
这个红色的我也买了,试了一下不好用,3mm卡片薄板多功能的的也买了,也不好用,还买了大开口的铝扳手,也不太好用,还是最后买个16寸的水泵钳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红色的我也买了,试了一下不好用,3mm卡片薄板多功能的的也买了,也不好用,还买了大开口的铝扳手,也 ...

大开口扳手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用铝或锌合金材质就不耐用,而且现在的扳手有个毛病,精度太差导致旷量太大,大开口扳手也有工具钢的,不便宜,不如买把长的靠谱一点,扳手中有个牌子青海湖,精度还行。

网友:
装个笼头就买一个工具不合算

网友:
先不说工具,你的台下盆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