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某15万转无线吸尘器

楼主(2022-09-11):
家里的吸尘器不工作,按启动按钮显示故障代码7,即需要返厂维修。充电也充不进去。联系客服,说明情况,要求返修。随即按要求顺丰到付返厂。
等了几天,又联系客服,询问故障原因,客服回答说通知技术人员联系我。然后加了微信,说是拆检之后电池进水故障,发来照片,需要维修清单及费用。
电池包260+转接板55+维修费30+快递往返70,合计415元,(也可以不更换转接板,但是后续不保证使用情况,共计360)。

看看照片,我又想了想:闲鱼搜了一下电池包,也是260左右。但是可以得到拆下来的旧电池。更换电池包,可能旧的都没有了。
另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只是某只电池欠压,单独在线充好电(防止拆下电池,电池保护板锁死无输出)。
再然后联系售后,说不用维修。看一下需要多少运费,然后我来支付就好了。
过了几天,收到顺丰的快递。是寄付啊。
既然已经过保,那就二话不说,大胆的拆吧。
电池包拆下来,打开。测电压,果不其然,第一节进水的电池电压只有1.6几V,其余几节都是3.8几V。
接着用充电器单独接测试夹给第一节电池充电,充到3.8V多,再次开机。喔K,可以启动。接着上原配充电器,看着充电进度慢慢走到100%。
再次开机测试,持久---强劲---超强。完全没问题。
后续使用中,第一节电池容量有所下降(电压升、降,都要快一点)。但是基本不影响正常使用。
最后基本是零成本修复了。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楼主:
修好后使用了一个月,没问题

网友A:
MARK一个 同款吸尘器 上个月中旬刚买 确实还挺好用的 竟然用的是三星动力电池呀

楼主:
毕竟价位在那摆着,所以肯定会选好的材料来做。

网友B:
这电池包估计用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包估计用不长了。

应该问题不大,实在不行的话,换掉第一颗电池(不过要并上一节备用电池,防止锁机无电压输出)。家里经常无人,一年只用到那么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好高级的吸尘器

追觅V12,吸力确实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一个 同款吸尘器 上个月中旬刚买 确实还挺好用的 竟然用的是三星动力电池呀 ...

毕竟价位在那摆着,所以肯定会选好的材料来做。

网友:
吸尘器有这么高转速吗,算了一下,一秒2500转,超过想象能力了。

网友D:
家里经常无人

网友E:
是戴森?太贵了!不常用还是插220,电池不用光放死

网友:
这个保护板好像是带锁的,不能断电换电池。

网友:
有技术就能自己维修了

网友F:
想不通为啥电池包会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不通为啥电池包会进水。。。。。。。

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吸尘器做吸水器在用?

网友:
应该换掉性能变差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通为啥电池包会进水。。。。。。。

家里洗衣机与水龙头接头漏水,一直漫到走廊上,保洁阿姨发现了,通知物业打的电话。刚好吸尘器放在客卫的地面上导致电池包进水。
每次学生回家,返校的时候都让他们断水断电。但是有时候他们就是不按照家长的意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经常无人

是的,一般学生放假才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戴森?太贵了!不常用还是插220,电池不用光放死

追觅V12,高转速,大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