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记录贴]SM2258H贴k9dmgb8s7c组1T盘,性能不错

楼主(2022-09-12):
前些天逛海鲜市场,看见有人在卖三星颗粒,k9dmgb8s7c,拆机65元一颗,一查,3D TLC 256g,2258H支持,而且论坛里fanallen大佬也做过相同方案的盘,看起来价格合适又具有可行性,正好最近搞虚拟机固态不太够了,果断下手。但其实过了几天发现有海力士大船,价格甚至比diy成本还低,早知道不做了,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涨价了。

接下来先上结论把,过程还是蛮艰辛的,后面慢慢叙述,不感兴趣的略过。
4贴组1T,速度400+,跑圈不掉速。这板子应该比较不常见,只有海鲜市场两家在卖,应该是全新的,问了下卖家,贴三星的话无需再跳toggle和ce,应该是跳好的了
理论成本:颗粒65*4 + ddr 6.5*2 + 主控板80 +外壳10

测速图

跑圈不掉速,三星,yes

开卡参数:
注意dram参数的选择,两颗512是要选512M然后勾选dual ram

接下来讲故事,这盘本以为信心满满一周就可以弄完了(工作日每天一两小时吧加上周末)。结果一个月过去了还没做出来,经历各种问题

在卖flash的卖家那顺便就买了两颗512的颗粒,金士顿的,品牌无所谓吧。等了几天快递到齐,开始干活。flash颗粒是带板的,板子特别厚,一看散热就很好,而且是无铅锡,最后开到410°才能淦下来(也有可能风枪比较差,用的是谊华的便携式热风枪),十分担心前面吹半天吹不下来那时候热坏了,还好最后证明没坏。

自认为热风枪的手艺虽然不精但至少还能应付得过来,之前还是做过个几个U盘和58xt的盘的,emmc也有成功植锡+焊接过,虽然没法次次成功但是也不会总是翻车。结果偏偏ddr植锡的时候,一个颗粒干掉点了,一查不是空点,只好重新买。只好先把flash淦上去,嗯,id全都认全了。
想着单独买俩颗粒似乎不划算,于是打开海鲜市场,找找有没有人卖坏机顶盒主板或者平板主板的,拿来拆,反正拆机颗粒渠道也主要是这两个。买了一个intel凌动平板主板,30多大洋,据说是充不进电,估计pmu或者电池坏吧。4颗512M的16bit内存,1颗32G emmc超值了,但是卖家说出差了要等几天才能发货,最后到手都一周以后了。结果,大翻车,那颗粒太胖了,这主控板颗粒的框外就是电容,这是最胖的那种16bit颗粒,塞不下。

又得重新买,这次买专门卖拆机内存的商家,跟他说要瘦的三星。没想到还是翻车,最后结论是有一颗应该是坏的,而且主控应该有虚焊的,导致dram test死活过不了。最开始焊了一颗,发现dram test不过,应该是焊接问题,就打算重新焊下。考虑到操作便利性,我是把原先那一颗焊下来之后,风枪不用关,植锡第二颗,然后吹上板,再慢慢处理拆下来的那颗。但是只焊一颗的情况下,dram也不过,并且这批买的两颗都轮流上过了,最开始买的金士顿那颗也没过,总不可能三颗都是坏的吧,感觉应该是主控有虚焊。于是打算重植主控,为此又花了几天等待组合钢网的快递来给主控植锡。重植后,dram test能过了,我就焊第二颗,然后又不过了。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怀疑dram问题,一直觉得是好的,又反复搞了好几次。焊来焊去熟练了,主控和ddr植锡效果也越来越好,焊接问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而且看起来ddr和使用哪一颗似乎有关系,而且通过对调dram单读测dram test,感觉有一颗应该是坏了。看来贪便宜买拆机颗粒不靠谱啊,要么买新的要么得多买几颗。最终不想重新买了,来个颗粒混搭试试,之前买的金士顿加上现在好的三星,反正金士顿本来就是万国牌,而且跑的频率也不高应该没问题。
然后2颗ddr焊好dram test都过了之后,因flash id也认全了,就开始上机开卡了。结果老是开不过,看报错像是flash id实际认不全,翻了下论坛说应该是有虚焊的,问了下卖家他也觉得是虚焊。只好硬着头皮,把flash和主控又重新植锡了一遍,但没啥变化。报错如下:
chk pretest fail(31)/(01)

回去查看ce那个界面,ce全是乱的。
这时候朋友问,有没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于是换个版本试试。之前翻论坛说使用q0612a的版本可能会导致卡pretest,就重新找了个q0719a的,一直用的这个。然后是试了下之前下的,虽然写着是0719但实际上是0612的固件版本,结果,马上开好了,终于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跑圈、测速,然后迁移系统,现在已经使用1星期了,挺稳定的,再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呢就把虚拟机都弄过来。

总结下一些焊接经验。最开始焊接只能说是勉强完成任务,焊接质量较差经常需要返工,焊了几次之后就熟练了。
1. 温度。自己焊的使用了63 37有铅锡,理论上熔点是183°,于是植锡温度可以放低点避免钢网变形。ddr、flash植锡的那种一大张的钢网,我是压在板子上的加热的(板子是拿打板子拆下来的工艺边,叠好几层,再盖几层高温胶,最后放在铁皮盒子盖子上,避免烫坏桌子),有一定散热作用,使用230~250°左右植锡,风力要小一点避免被吹跑。而主控植锡是那种万能钢网只有一小块,也比较薄,很容易变形,卖家说可以加热但是不能温度太高,这种植锡的时候是放在简易植锡台上,散热较差,也就是说温度都能集中到锡上面不会被导走,使用210°就可以,而且清理。将芯片吹上板,使用370°,可能是主控板散热较好,350吹不动。但是将无铅的东西拆下来一般需要到390~410,不然老吹不动。
2. 风嘴。植锡、焊ddr用小风嘴就可以了。但是主控、flash面积较大,小风嘴容易加热不均匀造成局部融化局部温度不够。我的大的那种方口风嘴找不到了,是直接拆掉风嘴吹的。

网友A:
恭喜恭喜,316*4的主控板有点贵,其它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316*4的主控板有点贵,其它都不错。

哈哈感谢大佬捧场,看了您的帖子抄作业来了
这主控板是有点贵,又不太想用152板子上转接贴

网友:
DIY的乐趣就是痛并快乐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316*4的主控板有点贵,其它都不错。

不贵,30一片来着

网友B:
楼主颗粒买贵了,dmgb这个sv2我一颗40昨天卖了不少,omgy8s7m这个sv3tlc我也是40卖了几片给群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颗粒买贵了,dmgb这个sv2我一颗40昨天卖了不少,omgy8s7m这个sv3tlc我也是40卖了几片给群友 ...

我靠这么便宜啊,超值,小黄鱼哪个账号,发来关注一下

网友C:
1.2258H的内存测量不是说了吗,是个废物,只要开卡能过就行,不用管测试能不能过
2.三星的颗粒有时候开卡不过,是需要清空一下的,用58XT即可
3.这个板子的4个电容还是补上去吧,也不费事
4.三星的固件量产,我记不清了有的版本是双贴能开卡,有的版本是单颗粒缓存能开卡,是2258H三星特有的BUG,量产不过可以换个版本试一试
5.三星颗粒是好东西,但是2258H量产注意点特别的多,好多颗粒注意点还不一样,很多大佬都有总结,还是那句话;漂亮姑娘总是那么爱折腾人

网友:
这种价格不划算啊。100多收个有问题的1t修修不比这划算多了。有时几十块钱就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颗粒买贵了,dmgb这个sv2我一颗40昨天卖了不少,omgy8s7m这个sv3tlc我也是40卖了几片给群友 ...

这么便宜,我也要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258H的内存测量不是说了吗,是个废物,只要开卡能过就行,不用管测试能不能过
2.三星的颗粒有时候开卡不 ...

1. dram test不过那会确实是有问题,直接开也开不了会卡dramset或者pretest
2. 我试着按照坛子的教程用28xt去清空,但是没有成功,到不了pretest那一步
3. 这个要多大容量的
4.&5 确实,三星这个比较折腾,不像im的随便就开了

网友D:
我看到4贴316的2258H要50一张,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1. dram test不过那会确实是有问题,直接开也开不了会卡dramset或者pretest
2. 我试着按照坛子的教程用28 ...

过不了是因为论坛教的所谓58xt清空的前提要有正确的参数,按照范范教的直接改ID百分百用不了,现在sv2tlc的58xt固件基本上满天飞了,随便找出来开个卡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4贴316的2258H要50一张,有点贵。

无缓存全新40还是30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我也要关注下

嘿嘿,我自己也用那个sv3tlc双贴了58h,自己用特挑三十多片里面体质最好的两颗盖标,rdt ddr400 ecc可以到23左右平均,爽歪歪

网友:
楼主 看图 58H控 你是手工摆锡球 植的锡吗? 其实钢网锡浆植锡更快更好用。

网友D:
30的 哪里看到的, 我也去看看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的 哪里看到的, 我也去看看

闲鱼,无缓带主控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的 哪里看到的, 我也去看看

三四十左右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