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电子开关

楼主(2022-09-12):
如题,现在的电助力控制器和电池之间是用香蕉头做的连接,做了个带电阻的夹子来防打火,太麻烦了,想着做个电子开关。现在我有两个问题:
1.这电路能不能用
2.mos怕不怕那种接触打火

大概原理就是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合适的电压,电池电压30-42v,算下来大概栅极电压10-16v这个范围。然后开关用干簧管代替,放个磁铁就导通控制控制器负极和电池负极联通,感谢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R1并联一个0.1微法的电容
这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注意MOS的耐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并联一个0.1微法的电容
这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注意MOS的耐压和电流

好的,不过这样加个电容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B:
只要管子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管子扛得住。

扛得住,电流才最大9a,哈哈

网友C:
要确保MOS管安全!不该通电的时候就不能通电。

感觉R1上并联0.1微法的电容会有点危险。
负载如果是感性的话,应该再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确保MOS管安全!不该通电的时候就不能通电。

感觉R1上并联0.1微法的电容会有点危险。

mos只是作为一个开关使用。不该通电的时候是什么意思?r1并电容有什么危险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只是作为一个开关使用。不该通电的时候是什么意思?r1并电容有什么危险呢? ...

如果MOS管击穿了,即使开关断开(不该通电),控制器也照常工作。
r1并合适电容可以提高开关速度,减小开关管功耗,但并联0.1微法太大了,在开关闭合时,MOS管GS上的电压有过冲,可能导致GS击穿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MOS管击穿了,即使开关断开(不该通电),控制器也照常工作。
r1并合适电容可以提高开关速度,减小开 ...

mos击穿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本身mos也是当一个电源开关使用,顶多也就是无法断电罢了。前两天群里问了一下,说r1并电容目的是消除前面开关抖动,那取消这个电容可以吗?还有就是我考虑在r2并联一个15v稳压二极管,这样就可以避免电压下降带来的栅极驱动电压下降,导致mos导通阻值增大而增大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击穿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本身mos也是当一个电源开关使用,顶多也就是无法断电罢了。前两天群里问了 ...

R1上并联的那个电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  加速电容 ,低速电路里可以不用。
影响开关速度的还有R1 R2的阻值,小些比较好,比如取10K   5K。
并联稳压管当然好。
r1并电容能消除前面开关抖动,我认为不可能。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收不到回复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上并联的那个电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  加速电容 ,低速电路里可以不用。
影响开关速度的还有R1 R2的阻 ...

好的。r1我按稳压二极管典型电流算就是了。r2的话如果并联了稳压二极管那就只作为栅极下拉使用了,不考虑和r1分压的问题了。请教一下如果只是作为下拉电阻,那用几十k或者100多k把电流限制在0点几毫安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收不到回复的提醒

会不会是浏览器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r1我按稳压二极管典型电流算就是了。r2的话如果并联了稳压二极管那就只作为栅极下拉使用了,不考虑 ...

R1 R2都取10K,R1的功率0.5瓦,稳压管15V。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R2都取10K,R1的功率0.5瓦,稳压管15V。试试看。

不行,这样算下来r1=14/10000=0.0014a
r2=15/10000=0.0015a,这根本不够稳压呀!电流光给r2都不够,稳压都没用了。
最高电压的时候r1=27/10000=0.0027a,最高电压的时候都满足不了稳压二极管工作电流。。。,这肯定不行。
我打算是r1=14/2300=0.006087a
r2=15/15000=0.001a  最低电压时r1=6ma电流,r2=1ma电流,稳压二极管分5ma电流
最高电压时:r1=27/2300=0.011739a  r2还是1ma,稳压二极管分得1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样算下来r1=14/10000=0.0014a
r2=15/10000=0.0015a,这根本不够稳压呀!电流光给r2都不够,稳压 ...

目的不是稳压,稳压二极管在这里就是限制Vgs不超过15V,所以稳压二极管不击穿也没关系。
我没有计算,两个10K应该能工作,两个5.1K电阻或者两个3.3K都行,阻值也不要太小,否则电阻的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的不是稳压,稳压二极管在这里就是限制Vgs不超过15V,所以稳压二极管不击穿也没关系。
我没有计算,两 ...

不稳压那加个屁的稳压二极管,我加稳压二极管目的就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mp.weixin.qq.com/s/FM2QRr41LBJzbWxVle8mhg看下这个。

没那么复杂,我就是当开关用

网友:
不用接电容
R1和GS结电容配合就自然可以消除开关抖动
开关速度更不需要考虑
MOS管功率耐压多放点余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