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路由器功耗比家用路由器大好多

楼主(2022-09-12):
在咸鱼上看到H3c的企业级路由器,全新,可能是工程剩下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型号ER3208G3,不带wifi,原价799,卖家只要200,所以就买了。
个头挺大,测了下功耗,发现这玩意15-16W,而家用的带wifi路由器才4-5W,差不多有10W区别.
真没想到一个路由器也这么耗电,是不是企业级路由器电路复杂的原因?摸了下外壳,温度果然明显更高一些。
这两天找点时间拆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
好像家庭也用处不大。

网友:
没必要这么好的,我现在用的ER2200 感觉可以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企业级肯定比家用的功耗大。

网友:
家用的肯定比不上企业级,企业级功耗肯定也大

网友:
功耗大,信号强,稳定是关键

网友:
还不如买软路由了
我的N5105   2.5G软路由  4口插满也才13瓦 用了一个风扇底座散热 一共14瓦

网友:
15W也不高,早期很多路由器如网件,思科家用的都是待机10W以上的

网友:
家用代个几台就够了,企业可能需要至少几十台,所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企业级东西比一般家用要多些东西

网友:
家用用不上企业级的多用户功能,意义不大

网友:
很多企业级就是软路由,不过还是要拆了才晓得,你这应该没保吧,拆了看看

网友:
本身就是这样的。企业级就是家用级可以比较的。各种冗余都考虑在内。

网友:
企业版的十多W的功率正常,企业版的要的是稳定性,电源和交换机芯片都是功耗大户,所以功率降不下来,随便一个华硕AC68以上的也是十二三W起步了

网友:
家用功耗没这么低

网友:
估计是处理器调度的问题。

比如实时全速运行;而家用的可能自动降频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