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养小鸡得来的蓝牙音箱,芒果人L8,拆开就失去改进的想法了!

楼主(2022-09-12):
淘特养了俩月的小鸡,选的是个蓝牙音箱,到手还挺沉
外包装是这样,TB上卖20几

还有个标签,芒果人L8

侧面的功能和参数

盒内全部内容

说明书拍张留个档

先看整体,尺寸挺大,塑料感太强
PS:前脸没看出笑来,只觉目光凶狠、直勾勾盯人

顶上是天线和功能按键

背面是电源开关和各种插口

底部有防滑垫

再看各部细节
一角有皮纹提带

泡边的喇叭

键帽活摇活甩的

常规的接口

背面这个大概是假装有个辐射器,但下面有几个通孔,不知道干嘛的

音箱背面没螺丝,原来前面板可以拆掉

喇叭顶上还有个LED灯

拆掉螺丝开壳了

楼下继续

楼主:
内部的样子,没有分腔、没有气密

5W的喇叭,好像是2020年的产品

俩喇叭是并联在一起的

板子拆出来

杰理带蓝牙的主控

microUSB的充电口

功放芯片,看空焊盘也是同型号的功放,但输入还是同一端,应该是有单声道双功放的版本

按键之间还有个空焊盘,不知道是啥

双指示灯

板子背面没有啥了

无标的18650,容量估计不到1000mAh吧

键帽

对了,背板上的通孔背面是这样,难道假装是倒相管?

全家福

键帽晃动实在太大,还是用胶粘一下

远端固定好,就不活摇活甩的了

开机亮灯,蓝色闪呀闪,关键是上下还错位了

喇叭上面的七彩灯也亮起来

蓝牙连接没问题

蓝牙播放、插卡和FM功能试用OK

这个蓝牙音箱比较渣,原本开始还想用音箱布改下面板、加大电池什么的,算了,暂时不折腾了

网友:
有同款,看看你怎么改造的,学习一下。杰里芯片,有合适的更换吗?

网友:
用嫌撇,玩没兴趣。

网友:
20几块钱,还能有个真实的双喇叭,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种小喇叭音响需要选择那种有低音辐射器的才好听。

网友:
换一对JBL全频小喇叭,后面挖孔加个震膜,可以改到这种音响的天花板

网友:
养鸡的不行啊

网友:
蓝牙收音机都有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单声道就没兴趣了

网友:
这个小鸡表情很鸡贼

拿下面具就萌多了

网友:
我也兑换了一个,目前一直在吃灰

网友:
单声道的,塑料还不好,换过一次蓝牙耳机,太垃圾了,我都是换红包, 买其他东西的,

网友:
“活摇活甩的”,用四川话重庆话说起来特亲切,感觉元首就在我对面!

网友:
那个不是倒向孔,应该是放mic的地方

网友:
我都重新画板改了两版了,第一版用的TEA5711,第二版用的TEA5767+STC8G1K17+OLED+电子音量+LM4866

网友:
养小鸡除了红包,其他都是垃圾。

网友:
造型很萌啊!听个响吧.

网友:
陶特的东西和多多的有得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