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八音盒维修求助

楼主(2022-09-12):
丫头把法条拧过了,滑丝,想修一下,拆不下耒了,请教大神。

这里无法继续拆了

网友:
五马分、、、、什么?

网友A:
图四中,八音盒拨弦发声部分下面一点点那块黑色部分应该是发条机构和齿轮组合,不过拆开容易还原难,手劲小或者没啥好用的工具还原比较难,别问我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四中,八音盒拨弦发声部分下面一点点那块黑色部分应该是发条机构和齿轮组合,不过拆开容易还原难,手劲小 ...

老师傅了

网友B: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啥,自己去配音调吧

网友C:
确实比较难还原,小时候鼓捣过的闹钟什么的都没有成功装回去,那个发条劲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啥,自己去 ...

音调不好调,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比较难还原,小时候鼓捣过的闹钟什么的都没有成功装回去,那个发条劲太大了 ...

一次性的芯,塑料齿轮

网友D:
发条脱离了,铝钉铆合需要破坏拆开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条脱离了,铝钉铆合需要破坏拆开维修。

拆开之后调音也是个麻烦的事情,算了非专业人士没有工具也不好弄。那个铆钉不好取。一个不透风的洞,砸进去的铝钉,电钻钻开之后没有铆钉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之后调音也是个麻烦的事情,算了非专业人士没有工具也不好弄。那个铆钉不好取。一个不透风的洞,砸进 ...

这个是靠发条驱动齿轮,无需调音。铝钉钻开拿一节硬铁线穿孔两端折弯很好处理,相信你会搞好。

网友E:
发条劲非常大,
小心打到人。
特别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条劲非常大,
小心打到人。
特别危险!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基本沒救了,一次性塑料齿轮断了齿,卡不住弹簧

这个齿伤了

网友F:
多半是摆轮系统,有时,手动触碰下,直至发条松下来,就可能好了,以后不要拧太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半是摆轮系统,有时,手动触碰下,直至发条松下来,就可能好了,以后不要拧太紧就没事 ...

是的摆轮系统坏了

网友G:
装上个减速电机带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上个减速电机带着转。

豆腐玩成肉价

网友H:
修好了吗?我看到这些感觉已经放弃了,塑料齿轮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吗?我看到这些感觉已经放弃了,塑料齿轮不好修

放弃了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