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建达”防身手电换电池

楼主(2022-09-12):
这玩意叫啥名字,不知道。能够啪啪啪,声音特别大,估计靠声音吓人的。内部很简单吧,做工也一般。不是我的,我是帮人家换电池。

网友:
集成了个电蚊拍

网友:
跟煤气灶电打火电路很接近,都是前级自激升压加后级可控硅驱动高压变压器初级,不知威力怎么样~

楼主:
底部有个开关,平时关闭状态,只有手电功能。必要时,开启开关,就可以按按钮啪啪啪了

网友:
能把人电晕吗?电不晕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能换锂电不?

网友:
电蚊拍,可以吓人

网友:
这个声音很大很吓人

网友:
这个电压有多少?
看开关, 好像比较容易误触发的吧?

网友:
似乎,这些都是违禁品,要报备,以及喷剂,唉

但是做e的坏蛋却能很轻易的得到并毫无顾忌,好人却有各种限制

网友:
这可不只是声音了,这电击很猛的,没被这玩意儿电过吧?往你腰上一杵,那感觉就像是用农贸市场挂猪肉的那种挂钩,穿过你的腰一样,然后直接瘫软倒地。当然前提这得是合格的电gun哈,也就是输出功率要达标,一般国内小作坊做的玩具,输出功率只有2-3w,也就麻痛一下,指不定会让对方更加愤怒,打死你。正规的电gun一般多用7.4v或者12v供电,输出功率10-20w都有,这种是真的能把肉电焦,给你来一下当场倒地不起

网友:
这玩意电你一下,你就躺地下起不来了……大概率小便失禁,小概率大小便失禁……

网友:
有一个圆柱手电型的,,也是尾部开关,平时是手电

网友:
可以改两串锂电。我手头还有两个这样的点击模块,怼7.4v啪啪啪得那一个欢快……

网友:
看样子这个手电确实能防身,电弧不小

网友:
啪啪啪,电蚊拍原理,我还见过一种叫赶猪器的玩意儿,楼主可以搜搜看

网友:
与电蚊拍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声音确实不小

网友:
与警用电击器比一下看看谁的啪啪声更大,以前见过能击倒百十公斤的成年人。

网友:
抛利丝也用这么山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