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麻烦看下,打个板子,看着好像不太对

楼主(2022-09-12):
开源文件,打完板子,焊完时好像不太对,不知道是焊接问题还是板子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没有做检查吧,元件面,DC-和IN距离太近,都短路了吧?

网友:
还真是呢,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画好板子drc检查,铺铜不要用默认,铺铜间距加到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做检查吧,元件面,DC-和IN距离太近,都短路了吧?

板子上这两个测了下,是连通的。

网友:
好几个地方走线离孔都太近了。明明有空间拉开的。

网友:
大凡你知道DRC,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网友:
开源广场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检查,好多有错误的

网友:
没事,失败几次后就会慢慢知道.我当年还好有一大哥带我入门layout,第一个板就告诉我一定要过DRC所以很少出错,最近翻车一款是在底层画了一条2D线做散热器定位框最后没有删除也没有移到丝印地层.

网友:
这种错误从20多年前开始学画就一次都出过。

楼主:
玩的都是开源的,电路简单的,焊贴片手太抖,岁数大了,眼也花了。

网友B:
自己布线的问题,怪不了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布线的问题,怪不了别人

不会这个,立创开源文件里的。

网友:
布线离孔太近了

网友:
那个接口他应该换过,要不然布线会布不过去

网友:
这个PCB需要改进的还有许多:继电器的焊盘及插座太小,很容易焊脱皮,安全距离小,还有就是没有尽量减少过孔及减少绕线等,丝印位置也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