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把照片转成word文档

楼主(2022-09-12):
哪位朋友知道,最好是免费软件。我没说明白,就是把拍到的文章,从图片中提取出来,变成文档格式,不是把图片放入文档中。

网友A:
打开word文档,插入图片,选择照片文件。
这种模式行不?

网友:
图片粘到OneNote中,然后复制图片中的文件。

网友:
ocr识别,可以百度搜一下,但是需要把照片上传到网上,确认不是隐私或保密的东西啊。微信也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直接插入为什么不行?

网友C:
下载一个OCR软件,把图片中的文字识别成文本文件,然后就可以用Word编辑了。我估计你应该没用过扫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word文档,插入图片,选择照片文件。
这种模式行不?

楼主说了:就是把拍到的文章,从图片中提取出来,变成文档格式,不是把图片放入文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入为什么不行?

楼主的要求是:就是把拍到的文章,从图片中提取出来,变成文档格式,不是把图片放入文档中

网友:
你需要图片识别软件,有好几个呢,

网友:
目前我用的是“扫描君”识别软件,你可以下载一个试试,我有免费版的。

网友:
这个需求需要OCR,也就是图片文字识别技术
但是由于识别准确率有限,最高好像也就95%左右吧,还是需要人工校正的,不要指望能全自动实现

网友:
首先把照片转成PDF,用PDF转WORD,有一个网站可以试试:http://www.pdfdo.com/

网友:
下载一个OCR软件

网友D:
WPS的OCR识别功能,可以把图片转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WPS的OCR识别功能,可以把图片转WORD。

居然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OCR软件,把图片中的文字识别成文本文件,然后就可以用Word编辑了。我估计你应该没用过扫描仪……{ ...

扫描仪有,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主说的是 OCR,把图片上的文字转换为文字吧。微软的 Office 里的工具里就自带了这个 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

网友(2022-11-23):
我是来挖坟的,用QQ的截图功能,里面有文字识别,正确率很高。

网友:
天若OCR本地版,这上面就有下载,按F4,就可圈定要转换的图片文字,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找度娘,网上有的是这方面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