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空调插电显示J,无法启动,求助~~~~~~~~~~~~~~~!

楼主(2022-09-12):
因为疫情风控,不能找维修师傅上门维修,求助各位大神帮我判断一下大概什么问题,我看看自己能否处理
问题故障,昨晚LG空调突然无法启动,我拔掉插头重新插上,空调面板显示一个J,节能和除霜的灯一直亮着,遥控器无法启动空调,如下图

查百度,居然没有发现LG空调有这个J故障码,测试了遥控器没有问题,用手机也无法开机。

今天早晨拆机,先排除了220V供电问题,按面板左侧的强制按钮,也无法启动,又把主板上所有的插头重新拔插了一遍,测量了两个温控探头的电阻,都是好的,因为无法开机,所以外机的电源线没有220V交流电,上面进线我还没有测试,但是能亮灯,感觉不是电线的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大神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谢谢大家给支个招!

补充内容 (2022-10-8 17:17):
空调已经修好,24楼有更新~~~~~~!

网友A:
这个还是让专业人士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让专业人士处理好

我也想找人来修,可是疫情不让上门,我只能自己大概维修一下,如果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查查主控板的各路供电,感觉像是主控没有完全运行起来?

网友C:
给控制板,连按键板,一起拆下来看看怎么回事? 拆下来之后,找到电源输入,单独给控制板通电看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
空调器的故障,不是一般维修能搞定的,因为如果涉及到外机的话,是要当蜘蛛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主控板的各路供电,感觉像是主控没有完全运行起来?

谢谢,昨天LG售后回电话,根据我的描述,他说这种老空调,多半是电脑板坏了,准备淘宝一块回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控制板,连按键板,一起拆下来看看怎么回事? 拆下来之后,找到电源输入,单独给控制板通电看看会不会这样 ...

谢谢,昨天LG售后回电话,根据我的描述,他说这种老空调,多半是电脑板坏了,准备淘宝一块回来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LG售后回电话,根据我的描述,他说这种老空调,多半是电脑板坏了,准备淘宝一块回来换 ...

显示J应该是报的故障代码,J是数字第10,查查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LG售后回电话,根据我的描述,他说这种老空调,多半是电脑板坏了,准备淘宝一块回来换 ...

控制板坏的话一般会是供电坏,淘不到板子的话可以试试修供电,只要不是程序坏一般都还算好修的

网友:
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J应该是报的故障代码,J是数字第10,查查是什么故障

你这个厉害了,我查了很久,包括LG的售后都说不知道J代表什么,去看了一下CH10代表:室内机BLOC电动机反馈信号不良,主板已经拆下来,有股糊味儿,但是简单拿万用表测了一下,没有发现哪里坏了,重新安装还是故障依旧,所以已经网购了拆机主板,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J应该是报的故障代码,J是数字第10,查查是什么故障

主板中红色区域有焦糊的味道,但是大概测了一下,没发现哪个坏了,等不及,就先网购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坏的话一般会是供电坏,淘不到板子的话可以试试修供电,只要不是程序坏一般都还算好修的 ...

谢谢,如果可以帮我看看是板子哪里的问题吧,楼上有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可以帮我看看是板子哪里的问题吧,楼上有图

你这只是电源板,主控板呢?既然网购了就先换上试试吧,不过可能不是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电源板,主控板呢?既然网购了就先换上试试吧,不过可能不是这块的问题 ...

你说的主控板在外机上吗,我的内机只有这一块板子和显示的接收板,先换上试试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板中红色区域有焦糊的味道,但是大概测了一下,没发现哪个坏了,等不及,就先网购了一块
...

这个主板是换过的?当时的故障代码是E1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是换过的?当时的故障代码是E15?

眼尖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是换过的?当时的故障代码是E15?

这个是原装的板子,当时故障码就是J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装的板子,当时故障码就是J

我看到板子最下面有一行字,06.3.24 E15所以才问是不是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