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是场管惹的祸

楼主(2022-09-12):
拆修一个19v的变压器 本来没想要发帖子,修到最后还是发一个给大家提个醒吧。拆开电源里面都是电容爆出来的电解液吧,正面看着就一个电容爆了保险测量了一下也没坏,别的地方也没看出有烧坏的痕迹。

航嘉给XGIMI做的电源?

保护壳

背面都是胶,一点一点扣下来,主芯片是六脚芯片型号也没看出是啥型号。

通电前测了下场管G极频率居然有两百多赫兹的频率也不明白啥意思,明明没有通电呢。

通电测量 红表笔接场管G极 黑表笔接场管S极,场管拆下来了。

拆下来的场管K3569,测量了六次,就有一组数值,看着数值也差不多是好的,

网上买的12N60C 二极管数值是511和K3569差不多啊,本来以为就是坏了一个电容呢,场管 整流桥,芯片都没问题,没想到换上电容也没有输出。没法只能用一个12n60c替换一下,没想到还真是场管的原因。看来晶体管测试仪必须要加快脚步攒出来了。由于羊毛薅的太多现在签到红包界面不推电子元器件了,只能用签到二十多天给的5.5元红包了。

网友A:
能修电源的都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电源的都很厉害

网上买的电源维修教程跟着教程学的。还是七八年前买的基本没啥进步还是在基础上打转

网友B:
谢谢提醒。没敢修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没敢修过电源。

电源串联了100W的白炽灯泡还真没遇到过炸机的问题

网友:
做工还可以这个电源

网友:
场管在线不好测,得拆下来测量,实在不方便

网友:
代换法是最快捷的方法了。前提是有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串联了100W的白炽灯泡还真没遇到过炸机的问题

还真有过,我不久前修到一个初级开关和次级整流一路烧完的电源板,然后一路检修更换不良元件,最后试机动不动还是烧开关管,一直接白炽灯试机快则几秒慢则几分钟,不烧时电路电压正常,最后发现一个次级滤波电容随机严重漏电导致,随机短路电容外观没有异常,并联了电容也很难看出容值变化,共烧掉了我3个20N60.
之前修了10多年各类开关电源用白炽灯做保险还真可靠直接,直到遇到这个特殊案例.

网友C:
也用签到红包买了一堆场管、封口袋(5大方便袋,送楼下商店三大袋)、硅胶线、各种开关。。。。现在签到界面什么都搜不出来了!

网友:
一狠心就买了,半张毛爷爷而已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用签到红包买了一堆场管、封口袋(5大方便袋,送楼下商店三大袋)、硅胶线、各种开关。。。。现在签到界 ...

我也是,明显是大数据封堵,搜想要的偏偏不给,净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淘宝真的恶心。

网友D:
我也是,搜想要的偏偏不给,净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搜想要的偏偏不给,净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某宝就是这样,把你近期搜过的商品列入签到红包的黑名单,过一段时间再搜看看,偶尔能再找出来(也只是偶尔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串联了100W的白炽灯泡还真没遇到过炸机的问题

谢谢!谢谢!

网友E:
通电前场管G极有两百多赫兹的频率,估计是大电容储存的电荷维持驱动电路仍在工作,而场管坏了又不消耗电能。

网友:
开关电源第一斧保险、整流桥、滤波电容、场管

网友:
拼了一个别人给的外壳坏掉的电瓶车充电器,发现电容引脚须焊,两颗0欧姆的贴片电阻烧黑,补焊,换上两颗电阻,没用灯炮,直接上电,电阻又炸掉,测保险,整流桥快恢复二极管都是好的,测场管有问题,在网上未搜到该型号,UTC  8NM65L,不知道用哪种型号的场管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前场管G极有两百多赫兹的频率,估计是大电容储存的电荷维持驱动电路仍在工作,而场管坏了又不消耗电能 ...

应该是吧 不记得哪次通电再断电后用放电器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