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882n v3路由器刷openwrt过程及固件分享

楼主(2022-09-12):
需要的工具:ch341a编程器,sop8烧录座,焊台(风枪烙铁),Windows7,8或10的电脑,16MB spi nor flash闪存(我用的是w25q128fvsg),(已经改好64MB ddr内存的wr882n)
刷机分3步

先用ch341a编程器备份出原机flash固件,winhex打开编程器固件,找到20800——20C3F位置,把其中的数据复制,新建一个64KB文件,填充为FF,然后把数据在1000位置写入,保存为art。

breed下载tp9343专用breed,查空16MBflash,刷入breed,校验,拆下原机flash,然后装上新flash,插电开机无需按复位键。我已经改好64MB内存了,breed里面显示了64MB内存

启动后进入breed,在页面刷入art文件,把mac地址填上,刷入sysupgrade文件

大功告成,进入系统
CPU 跑分2033分,tp9343其实就是qca9561低配版,听说是缩水USB
不过750mhz主频还是很强的,据说可以超频1.1Ghz而且信号也很不错

网友A:
只改flash,不改ram恐怕跑不动openwrt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改flash,不改ram恐怕跑不动openwrt吧

看breed界面,楼主已经改好64M内存了的。TP国内普通家用级的话,基本上都要改内存才行。

网友:
支持你,太棒了

网友:
收藏,有空来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flash,不改ram恐怕跑不动openwrt吧

我之前的帖子已经改了64MB内存了,忘记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breed界面,楼主已经改好64M内存了的。TP国内普通家用级的话,基本上都要改内存才行。 ...

是的,没错

网友C:
要硬改的。不然没法跑的。这路由也就是一般玩玩。

网友D:
第一步是保存eepro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是保存eeprom吧

AR的叫ART...

-=-=-=-=-=-=-=-=-=-=-=-

网友:
以后也学学刷机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收藏备用。

网友:
发一个未测试的不死,谁需要可拿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是保存eeprom吧

联发科才是eeprom,高通是a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硬改的。不然没法跑的。这路由也就是一般玩玩。

已经硬改过了

网友:
也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谢谢LZ分享!

网友:
又一个入坑的,这路由改后刷OP系统稳如狗,5-6年前给单位改了几个842,带机量多不卡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