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户外大功率led灯,请问这个有什么价值搞一下吗?

楼主(2022-09-12):
见图片。如何让它亮起来?或者有什么其它价值吗?

楼主:
3B48C 的意思是3并48串。
是不是用直流电源直接给两段供电就可以亮。电压还给多少伏?

网友:
功率这么大,家庭用处应该不大

网友:
试试220伏加LED灯泡拆下来的阻容,点不亮是1颗芯片金线断裂,实在不行把荧光胶弄下来,改色温太冷的感应灯,USB灯头等。

网友:
这种形状,散热差,LED芯片寿命短,不能买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B48C 的意思是3并48串。
是不是用直流电源直接给两段供电就可以亮。电压还给多少伏? ...

用恒流驱动,点亮时电压大约144V(按每串3V计算)

网友:
看照片,led灯板靠底部铸铝壳散热,后面有没有散热鳍片,有的话,应该还可以。
用直流120v-144v电压试试

网友:
220V,串大电阻一组一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