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款筒灯怎么拆开啊?看不出怎么组装起来的,只能大力出奇迹吗?

楼主(2022-09-12):
前几天撸的1块钱2个筒灯,撸了2个5W和1个7W的,车牌还在

57¥0X9d2wcVKle¥ https://m.tb.cn/h.UcOgqGr CZ3457 筒灯嵌入式家用led射灯天花灯三色变光客厅吊顶轻奢孔灯洞灯简灯

想拆开看看5W和7W有没有区别,不知道从哪里拆开啊,外壳白色部分一体化的,从前面也拆不开啊,一般是从后面拆,标签下面没有螺丝,左右用力拧,没有什么反应,撬那个盖子,撬不开,感觉再撬就坏了,能看见好像有螺丝柱,难从前面上螺丝的吗?有人撸的到货了吗?怎么拆的啊?

网友:
拆烂了没,第六张图正确拆法

网友:
会不会是中间磨砂透光盖可以撬起来?

网友A:
论坛一搜有几个贴子,讨论过这个的拆法!
我拆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044-1-1.html,当然也是论坛里问各位大神来的拆法

网友:
拆发光面罩

网友:
就是不让你拆

网友:
大概率从发光板开拆,无损拆估计有难度。

网友:
你这两个色,从后屁股拆开了,一般都是一体的,不好拆。

网友:
吸盘+纳米双面胶 双面胶贴在吸盘上 然后双面胶贴在筒灯透光板的一侧  然后用力一拉就出来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去年撸的1.2元6个一模一样 现在用来改装人在传感器  但是这个透光板是pc的会发黄 时间久了

网友:
3楼说的“拆发光面罩”,我买过,第一个拆坏了,后面拆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一搜有几个贴子,讨论过这个的拆法!
我拆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044-1-1.html,当然也 ...

撬开了,是从前面撬开的,好像不能无损拆

3535方案的

网友:
能装上去肯定就能拆下来,逆向思维去想办法!

网友:
做工还行,值1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撬开了,是从前面撬开的,好像不能无损拆

无损确实是难,我拆之前也是研究了好久好久

网友B:
磨砂柔光罩是压进外壳的,外壳和柔光罩之间一般留有一个凹槽,压进去之后一般是过盈的,比较难无损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砂柔光罩是压进外壳的,外壳和柔光罩之间一般留有一个凹槽,压进去之后一般是过盈的,比较难无损拆。 ...

前面的没有经验,拆坏过一个,后面就无损拆开喽!

网友:
这个基本不能无损拆

网友:
还是需要点技巧

网友:
筒灯改小玩具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