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博世gsr120li换哪种电机比较好

楼主(2022-09-12):
2019年买的博世GSR120li,2020年疫情期间没工人自己把出租屋全装了石塑板,用它打了几千个膨胀螺丝吧,钻了几千个孔,后续偶而也作主力干粗活,它干不动了再请出5298,最近感觉火花比较大,有一次有烧焦味,是不是碳刷寿命到了,查了下碳刷集成到电机的,原装碳刷比万宝至550还贵,准备转不动了换电机算了,否则电机内部也是各种磨损。我还有大有全家桶,gsr主要干脏活,前后较短比较方便,不想扔,电池应该还有60%寿命,可以和博世gro12电磨用,不想全扔掉。

网友A:
电机都一样的,主要博世的齿轮是13齿的,跟国内普遍的不一样。我的gsr最近也换过一个,某宝上买了一个号称锐奇的,也是13齿,装上能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就改无刷机,途简便就买锐奇12V有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就改无刷机,途简便就买锐奇12V有刷机。

请问搜索关键字或店铺

网友:
万宝至85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都一样的,主要博世的齿轮是13齿的,跟国内普遍的不一样。我的gsr最近也换过一个,某宝上买了一个号称 ...

博世的那个齿轮很难拆,离电机太近,得用专用的拉马,一般的拉马放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搜索关键字或店铺

店铺搜:ken锐奇雅致达。刚刚看了下,都不包邮了,性价比太低。其他的再找找。要是有能力拆装齿轮的,我决定其买个价格便宜的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就改无刷机,途简便就买锐奇12V有刷机。

锐奇12伏有刷感觉可以吊打国内其他所有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世的那个齿轮很难拆,离电机太近,得用专用的拉马,一般的拉马放不进去。 ...

普通用家一次性更换不必那么复杂,既然是电机坏掉了仅取齿轮用,先把电机破拆了就好办了,想怎么取齿轮就怎么取。如果不需要齿轮仅想用电机,也不难,把齿轮切掉很简单。当然如果电机和齿轮都有保留价值,按层主说的买个专用工具也不错,特别是对于搞维修的或者是电动工具DIY爱好者来说。

网友E:
博世GSR120li 打膨胀螺丝??

网友:
拆开碳刷架拿下来。清下换相器缝里的碳粉。别喷wd40a.我的喷了冒烟。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GSR120li 打膨胀螺丝??

打孔后塞膨胀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铺搜:ken锐奇雅致达。刚刚看了下,都不包邮了,性价比太低。其他的再找找。要是有能力拆装齿轮的,我 ...

买哪种锐奇电机

网友F:
   万宝至 550  十几块钱

   拉玛 网上有卖的  ……

网友(2022-10-25):
gsr120li有冲击钻吗,几千个孔是打混凝土墙?

网友:
这也用够本了啊,该换就换,要省钱就同型号机器买几把,这样可以几把组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锐奇12伏有刷感觉可以吊打国内其他所有厂商

锐奇那么好么,是有劲还是怎么回事,能说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宝至 550  十几块钱

   拉玛 网上有卖的  ……

嗯,换原型号的又不贵,而且这把钻已经回本了,怕啥?

网友:
我会选原装电机,毕竟经过考验了,其余的估计很难保证有原装的效果,记住:“省钱是浪费的开始!”原装电机也就65块钱拆机的53,拿来就用,别的还要改,有那时间干点啥不好?

网友:
我的博世GSR120li,前些天换了四十多元已装好齿轮的万宝至550电机,感觉还行。
原装电机不是很耐用。
这次试试万宝至电机。
转速与换电机前一样,1档/2档转速都比标称的少。电池12.4V电压,分别是330/1100rpm左右。
12V电压测试。用了几年拆下来的原装电机,不带齿轮箱空载电流2.8A。新买的万宝至电机是1.35A。
2档高速测试扭矩,20档最高扭矩时能正常机械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