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雪豹t12烙铁突然挂了,拆开修一下

楼主(2022-09-12):
这个,详情看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5671  开机瞬间就挂了,症状:开机屏不显,蜂鸣器隔几秒响一次,烙铁输出不受控一直加热,烙铁头烧红。

这个烙铁一直有丢设置的问题

所以考虑上电冲击单片机固件掉了,但是应该没全空,内部数据有部分损坏。

拆开看看,这个是电源板,测了24v没问题。

控制板

测了7805 5v没问题,mos也没问题,因此很大概率掉固件或单片机损坏,这个比较要命,哪儿弄固件去啊,还好这么多年了厂家还在,于是联系卖家要了个固件。

358取样放大比较

stc单片机

spi串口屏

ds1302走表

蜂鸣器和串口

12864 oled 屏

1302备电

早前撸的创新工坊的pwlink  stm8 stm32 各种山寨32通吃,还集成虚拟串口,某些时候比stlink功能多点儿,商家推广期间促销买的才几块钱(6块多还是7块多,反正没到10元包顺丰),用这个也能刷stc mcu 机顶盒啥啥的。

这个lite版本,支持5个自选,但是可以联网登录后任意修改成另5个,和标准版硬件一样其实就差一个破解。

接好串口

stcisp 选24m 和4.32v欠压,分新旧两版,先刷了个9.0能开机但烙铁不受控,硬件有区别,于是改5.0老版。

恢复正常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坏。

网友A:
这种问题不能避免吗。。。然后,有了固件是不是可以复刻,复刻出来我跟你一起荣辱与共,看看啥情况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能避免吗。。。然后,有了固件是不是可以复刻,复刻出来我跟你一起荣辱与共,看看啥情况能坏了{: ...

我看你还是别想着copy谁,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烙铁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自己设计一个也不难吧

网友B:
掉固件比较麻烦,不找到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固件比较麻烦,不找到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挂了。

嗯 好几年掉一回还能接受,懒的去查原因~

网友C:
这个故障要是我就抓瞎

网友:
还不错能搞到固件

网友D:
不错,还能找到厂家要固件,要不然的话也就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还是别想着copy谁,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烙铁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自己设计一个也不难吧{:019: ...

复刻一个自用属于是发扬光大。并且放着大把开源的没有bug的我不复刻,就复这个有bug的,证明我本将心向明月。看看怎么能掉到沟渠里面,这属于是商家花钱都买不来的大无畏精神。

不编了,我也不复刻了

最近玩热成像,想看看直接驱动热成象传感器然后加一个FGPA驱动IPS或者是OLED屏幕,加上伪彩算法增强一下显示效果。。。
想法是想法,还很难实现。

网友E:
卖家还在,这是最欣慰的了,万一卖家提桶跑路,这烙铁也就废了

网友:
上原装也不贵200搞定,坏不了

网友F:
搞得也太复杂了,能加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刻一个自用属于是发扬光大。并且放着大把开源的没有bug的我不复刻,就复这个有bug的,证明我本将心向明 ...

哈哈哈 还是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要是我就抓瞎

还行,有固件就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还能找到厂家要固件,要不然的话也就废了。

是的没有固件就比较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家还在,这是最欣慰的了,万一卖家提桶跑路,这烙铁也就废了

老兄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得也太复杂了,能加热就行

是的,有用没用的功能一大堆~

网友:
还不如616或一分钱控制板呢,胡里花销那么多的功能,用处不大……

网友:
还好有固件。。。。

网友:
厂家良心,好多都不给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