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电解鼓包惹的祸,

楼主(2022-09-12):
大麦盒子已用了好多年,最近发现开机绿灯正常亮,但不能遥控且电视屏幕无影像,只要动一下后面的网线或将5V电源插头重新插拔一下就有正常了,开始误以为接触不良,折腾了一大圈还是老样子,每天如此,终于等到中秋节有空可以彻底查一下。先怀疑到5V供电压降,接7.7欧电阻测试电压居然下降0.5伏太多了,负载能力出问题了,拆开一看,又见电解鼓包,找相同的更换后恢复正常电压仅下降0.2伏,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电容鼓包比较常遇见

网友:
动下接口就正常,这个确实误导人

网友A:
说吧,你是怎么把人家整怀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吧,你是怎么把人家整怀孕的。。。

过热、过压、过久、钉着整

网友:
这问题多好,一目了然简单解决

网友:
怀孕的还是好检查的,不过有些电源插头也容易坏,我的一台优酷的就是,我直接焊线出来了

网友:
小型开关电源是怀孕电解电容的重灾区。

网友:
换成固态电容

网友:
判断问题思路正确,解决问题手到病除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是这样,电容怀孕,难产,挂掉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机顶盒长期通电发热,电容自然容易坏

网友:
这个跟温度的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网友:
如果全是这样的问题该多好啊,搞修理连万用表都不用了

网友:
dm1还在用?不卡吗?

网友:
这种好修,最怕隐性的电容失效。

网友:
机顶盒长期通电发热,电容自然容易坏,夏天不看时不要待机直接拔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吧,你是怎么把人家整怀孕的。。。

成功的把我逗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