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老功放面,换音量调节电位器

楼主(2022-09-12):
同事家里的功放机,说是结婚的时候买的,现在打扫房子拿出来想重新使用上,但是音量调节有问题,而且调节的旋钮还不见了。拿过来让我帮修修看。

1,外观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很多螺丝都生锈了。

2.正面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拆开里面看起来有点像是小厂的组装货。

3.就是这个音量旋钮不见了,调起音量来也忽高忽低的。

4.从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电子管在发亮。

5.开拆,很多螺丝都生锈扭不动了,只能用手电钻把螺帽钻掉了。

7.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把外壳打开了,里面的环牛真的很大。

8.4个电子管。

就是这个电位器有问题,TB买了一个8脚的换上问题就解决了,顺便买了一个旋钮。

其它的就是清理一下灰尘就装好了,老机器不怕乱动,怕搞坏了。

图片传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换装个电子音量调节器吧,平衡感更好、底噪更低,还可以遥控,都电子管用上了,可以玩玩。
吸尘器,清清灰是必要的活,干吧。

网友:
保存的环境可能潮湿,南方的吧。

网友:
另外一个电位器加长杆好长

网友:
声雅,还是牌子货呀

网友:
胆石功放,声音软硬兼施十分耐听.好机值得一摩

网友:
还是电子管的,,前胆后石,,讲究啊,,好东西,,,

网友:
胆机,当年的发烧货吧

网友:
这功放胆石机质量不错螺丝都锈蚀打不开但能开机值得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确实有点破旧了

网友:
是该清理一下卫生啦

网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声雅 VL-260还是声雅品牌里的国内高档货,算是比较发烧的功放

注意事项:换ALPS电位器金属面板要扩孔,原电位器是手柄固定是6mm的,扩成8mm,电位器定位销子控要用钢锉修成长圆孔。

清理一下卫生,如果电子管老化的话换成新的又可以重换新生啦

网友:
做工不错,还有几个胆

网友:
清灰时还要注意一下,估计好多元件的引脚生锈了

网友:
还是电子管的

网友:
这质量,国产功放的标杆啊

网友:
声雅品牌,做工还算不错的。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这个好,这个能拆很多的铜

网友:
螺丝都锈成这样了,看来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
的确是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