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加固门框后续

楼主(2022-09-12):
上次说到门框松了导致门开关很紧,门框的固定螺丝怎么拆都拆不下来。最后还是按照网友说的,在侧面打了个孔,然后钻断了螺杆,才把膨胀螺栓取下来,最后换了一根相同直径,长度更长的膨胀螺栓,把门框紧固之后,门和门框的摩擦小多了。

网友A:
移动一点位置重新钻个孔估计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一点位置重新钻个孔估计也可以吧

不行的,门框有固定孔位,只有那个地方有固定挡片可以螺丝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费不少劲

网友B:
松动的话可以试试化学锚栓

网友: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动的话可以试试化学锚栓

买了,没用上,钻的孔是12MM,膨胀螺栓的螺丝可以放进门框的孔,但是12MM的化学螺栓的螺丝大,放不进门框的孔,结果就没用上,只好重新买了同样直径,但是加长的膨胀螺栓来固定

网友:
打孔钻断了螺杆,这可是技术

网友:
成功就好,干这个这个费劲费时!

网友:
螺栓在里面怎么打的孔

网友:
不错,孔钻的很正。

网友:
侧面钻的时候定位是个技术活。

网友:
前几天在论坛才看到打到钢筋把手拧骨折的。。

你还好没中招,

网友:
松动了在膨胀螺栓外面在套一层铁皮敲进去就行了。

网友:
是在CT下定位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