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裸一个J&M简媄之光吸顶灯电源

楼主(2022-09-12):
邻居的吸顶灯坏了,这样的,三个档位,

应该是灯珠坏了,驱动电源没有坏,刚开始忘记拍照了,电源是这样的

一端连的灯条,线路在铝基板上,铝基板是用卡扣和上罩卡在一起的,能增加散热,没有拆上罩,所以取的时候把灯条掰断弄下来了

灯条背面的铝基板

驱动板

去买灯要2,300,安装费60,最后买了灯条60元,忘记拍照了,是用强磁铁吸在上罩上的,以前的灯条铝基板还和上罩卡在一起的,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网上的肯定比本地的便宜多了...

网友:
控制板做工还是可以的。断了,用飞线焊起来就好了。

网友:
LED灯珠内部金线断裂,飞线短接应急用,最好换一批新灯板,配质量好点大芯片晶圆灯珠。

网友:
换灯条简单,管用

网友A:
非隔离双路输出恒流源,估计原灯板可换灯珠修复。

网友B:
这个灯有多大,目测不出来,感觉灯条60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有多大,目测不出来,感觉灯条60也不便宜了

长一米,宽有0.7米左右,8条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双路输出恒流源,估计原灯板可换灯珠修复。

8条灯条,每条上都有20多个灯珠,一个一个量,换太费事了

网友:
灯珠电流降一点就耐用了

网友:
头一次见是这种几路输出的电源。

网友:
驱动看起来不错,做工用料都很足。

网友:
好吧,,看错了进来的,看成镁光的灯具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