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翻车的无线充电板,详拍各个器件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2-09-12):
一家常购的TB店,平时电源充电线啥的都不错,虽然都是买来吃灰,但是无奈难停剁手。
前几天看到上架了贝尔金的充电器,虽然最高就12V,单C只有18W,禁不住对贝尔金的好奇,下手了。
还顺带买了个无线充电板,琢磨着到手了看能不能加装到车载手机支架上,这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到货了发现线圈和主板是脱离的,圆形双面胶的胶层已成了粉末状,只剩中间那层涂胶的薄纸勉强还在线圈背面,轻轻一撕就下来了。
当时就想这可能只是库存太久的问题,刚好买了电路板粘接专用的卡夫特黑胶,先涂为敬。
顺道把所有外露的接头、电容都打胶加固。
然后就等胶干,一等就是半天,昨晚插电试试,发现完全没反应,没有灯亮,放上手机和耳机也无反应。
问老板,老板说测试了发货的,我说我也是第一次上电就没亮的,老板发了两个摇头表情。

检查了肉眼可见的焊点未见虚焊,然后C口附近的过孔也测了都能接通。LED两个灯也能用万用表点亮,一蓝一红,上电后LED灯两极电压是0.21V。
感觉是主控芯片坏了,整个板子都不作动。不知道有无入手了、或者有同类无线板子的大神,请提供经验,看看有无修好的可能?
不行我就准备下次买别的时候,再顺带多买两块继续研究折腾。谢谢了!

下面一一上图,芯片丝印都拍到了。

收到后粘好的样子,右侧是原来的双面胶中间那层干化老化的纸。

线圈正面特写,这面除了LED灯和线圈,没有什么零件。涂胶原本还算看得过去,后来为了查故障点撕了一些,就成了这幅手残的模样。

背面特写,用料还是很充足的。

C口

U1,稳压芯片。

U2,丝印3PEAK,LM324,BEHC,思瑞浦微电子的运放放大器。

U3,BQT008.18028.  主控芯片,BQT008完美兼容7.5W,10W,5W的方案。BQT008主控同时兼7100单线圈方案和3200双线圈方案。

U4,18SSM8K,CD4069UBM,TI的逆变器,CD4069UBM是6 CMOS反相器电路,适用于所有通用逆变器应用,在这些应用中,不需要CD4009和CD4049十六进制反相器/缓冲器等电路的中等功率TTL驱动和逻辑电平转换功能。它适用于逻辑反相,脉冲整形,振荡器和高输入阻抗放大器。

两个功率管,丝印不同,4953和9926.

两排三极管

谐振电容,ZZEC MPP,品牌ZZEC/科雅。

这里还有一排空焊盘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楼主:
占楼备用。基本确定是U1 7150的问题。依据:
1,U2  Pin2对地4.96V输入,Pin3对地输出却只有0.36V(正常应该是5V),Pin2和Pin3之间有4.54V的反向电压(正常值我的理解应该无电压)。
2,U2周围的电容全部良好
3,U1 U3 U4 的Pin脚除了接地脚其余都无对地短路
4,给U2的Pin直接上电5V,LED红灯可以稳定点亮,但无线充电仍不能用

至此至少证明主板未能接收到5V的稳定电压输出,所以无法点亮第一个红灯。
手头暂无7150,等以后再折腾了。

网友A:
装在车上发热会不会严重?
前两天看到BYD的车充,散热做的很好。这种裸板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车上发热会不会严重?
前两天看到BYD的车充,散热做的很好。这种裸板散热是个问题。 ...

这个功率很小的,标称10W,我的苹果机最大也只能到7.5W。而且我的手机支架那里对着空调出风口。

网友B:
我还没用过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用过无线充电~

如果是安卓机,现在无线充电可以达到几十瓦,很好用。
苹果机功率都限制得很小,不用也罢。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手机不对劲

网友D:
现在无线充电很鸡肋

网友E:
这是怎么弄的啊,都成这样子了

网友F:
这个做工你也赶用。虽然来会影响手机。但看着总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手机不对劲

家里还有别的无线充,都没问题的。而且支持无线充电的还有我的耳机,放在这个上面也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无线充电很鸡肋

是的,功率太小了,尤其是苹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怎么弄的啊,都成这样子了

你是说那个黑胶吗?其实到货的时候没有的,是我自己打的胶,然后为了查焊点是否虚焊又清除了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工你也赶用。虽然来会影响手机。但看着总不放心。

这个其实做工还行,用的元器件也很足,都是大厂货。
可能还是因为有什么Bug所以沦为了DIY产物,我刚好又碰到一个坏的。

网友C:
感觉和安鑫的六口充电器一样,看着都没事,就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G:
补上C36那一排电容吧差件

网友:
直接退款不退货

网友:
没有电路图,蛮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安鑫的六口充电器一样,看着都没事,就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是的,完全不启动就很难搞了,只能从电源开始逐个排查,但基本上我已打算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上C36那一排电容吧差件

目前看电源进来后,稳压芯片就没有输出了,所以问题还是在前端。后面这些电容不打算补了,或者说整个板子我都打算放弃了。